电机
求助:精度问题?

楼主(2006-04-26):
请问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概念和含义?
急/

网友A:
定位精度指理论位置(相对与0点)与实际位置的差值。
重复定位精度简单说是同一位置指令下下一次实际位置与上次位置的差值。

网友B:
定位精度就是执行位移动作的实际位置与理论位置的误差。重复定位精度是指多次定位精度的误差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