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看电机参数

楼主(2006-04-26):
电机一般需要知道多大的功率,是几极电机。但是有的电机上面只有工作电流,怎么看他的功率啊

楼主:
我只知道功率是电流的一半,比如工作电流为16A,他的功率大概就是8K瓦的电机。但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在它的型号,具体你翻翻书学习学习吧!

楼主:
什么意思,有没有经验方面的东西啊??
这个好象不是书上能有的,请赐教!!!~~

网友A:
型号的最后一位是它的磁极对数

楼主:
谢谢啊!!
刚刚接触这一块,求方法

网友B:
这个是经验公式

网友C:
功率等于电流乘以电压。电机级数在电机型号后面,通用2‘4’6三个级

网友D:
电流乘电压乘功率因素。
不过马达名牌一般都标了功率了吧?有些台湾的马达功率的单位是使用马力(是不是PH?),一马力大概相当于750W

网友E:
电流=功率*1000除1.73*功率因素*效率 普通的三相异步功率因素和效率取:0.85 仅供参考

网友B:
to 葡萄你丫就是酸:
少了电压!

网友F:
张洋说的差不多,一般都可以这样确定电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