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英文对照

楼主(2006-04-26):
各位:
   本人由于论文需要,急需寻求一篇有关 电/电气 中英文对照文章/网址。
   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论坛里有人发过,搜索看看

楼主:
哪位能多多帮忙?
谢谢了!

楼主:
能否帮忙给推荐个有中英文的网站阿?
谢谢!

网友B:
这是ZLC发表的,我帮你贴过来。
电器英语:
  1. Personnel 人员 职员
  2. Voltmeter 电压表 伏特计
  3. Ohmmeter 欧姆计 电阻表
  4. Megohmmeter 兆欧表
  5. Wattmeter 瓦特计 电表 功率
  6. Watt-hour 瓦时 瓦特小时
  7. Ammeter 安培计 电流表
  8. calibrate 校正
  9. scale 刻度 量程
  10. rated 额定的
  11. interfere with 有害于。。。
  12. indicating needle仪表 指针
  13. hazardous 危险的
  14. pivot 支点
  15. terminal 端子
  16. spiral 螺旋形的
  17. spring 弹簧
  18. shunt 分流,分路,并联,旁路
  19. rectifier 整流器
  20. electrodynamometer 电测力计
  21. strive for 争取
  22. vane 机器的叶,叶片
  23. strip 条,带,(跨接)片
  24. crude 不精细的,粗略的
  25. polarity 极性
  26. fuse 保险丝 ,熔丝
  27. rugged 坚固的
  28. depict 描绘 ,描写
  29. cartridge 盒式保险丝
  30. blow (保险丝)烧断
  31. plug fuse 插头式保险丝
  32. malfunction 故障
  33. deenergize 不给… 通电
  34. insulation 绝缘
  35. generator 发电机
  36. magneto 磁发电机
  37. humidity 湿度
  38. moisture 潮湿 湿气
  39. abbreviate 缩写,缩写为
  40. transformer 变压器
  41. thumb 检查 ,查阅
  42. milliammeter 毫安表
  43. multimeter 万用表
  44. dynamometer 测力计,功率计
  45. aluminum 铝
  46. deteriorate 使….恶化
  47. eddy current 涡流
  48. gear 齿轮 ,传动装置
  49. dial 刻度盘
  50. semiconductor 半导体
  51. squirrel 鼠笼式
  52. diode 二极管
  53. thyristor 晶闸管
  54. transistor 电子晶体管
  55. triac 双向可控硅
  56. phase 相位(控制)
  57. silicon 硅
  58. crystal 晶体
  59. wafer 薄片
  60. anode 阳极 ,正极
  61. cathode 阴极
  62. collector 集电极]
  63. emitter 发射极
  64. schematic (电路)原理图符号
  65. leakage 漏电流
  66. rating 额定值,标称值,定额
  67. dissipate 散发
  68. breakdown 击穿
  69. heat sink 散热器
  70. self-latching 自锁
  71. commutation 换向
  72. geometry 几何结构
  73. squeeze 压榨,挤,挤榨
  74. light-dimmer 调光
  75. capability 容量
  76. studmounted 拴接式
  77. hockey puck 冰球
  78. fin 飞边
  79. active 有源的
  80. horsepower 马力
  81. diameter 直径
  82. in. (inch ,inches)英寸
  83. extruded 型材的
  84. clamp 夹住,夹紧
  85. compound 紧密 结合
  86. wrench 扳手
  87. torque 转矩,扭矩
  88. enclosure 外(机)壳
  89. ventilation 通风,流通空气
  90. sealed-off 封的
  91. thermal 热的,热量的
  92. substantially 主要地,实质上地
  93. aptly 适当地,适宜地
  94. demystify 阐明
  95. allude 暗指,直接提到
  96. cease 停止,终了
  97. line 线电压
  98. ripple 脉动.
  99. redundant 多余的
  100. separately 单独励磁地
  101. synchronous 同步电动机
  102. circuitry 电路,线路
  103. cost-effective 花费大的
  104. capacitor 电容器
  105. dictate 确定
  106. trade-off 权衡,折衷
  107. criteria 标准,判据
  108. analog electronics电力电子学
  109. saturate 使…饱和
  110. active region 动态区域
  111. due 应得到的
  112. ratio 比,比率
  113. signify 表示
  114. encode 编码
  115. resonance 共鸣
  116. radiated 传播
  117. molecule 分子
  118. diaphragm 震动膜
  119. acoustic wave 声波
  120. wavy groove 起伏的沟槽
  121. deflection 挠度 ,挠曲
  122. strain gage 应变计量器
  123. tachometer 转速计
  124. thermocouple 热电偶
  125. oscilloscope 示波器
  126. analytical 解析的
  127. numerical 数值的
  128. integrate 求…的积分
  129. scale 改变比例
  130. frequency- domain 频域
  131. random 随机的
  132. audio 音频的
  133. operation amplifier 运算放大器
  134. summation 求和,加法
  135. sophisticated 复杂的,完善的
  136. mass-produce 大量生产
  137. subtract 减去
  138. inverting amplifier 反向放大器
  139. uninverting amplifer 同相放大器
  140. derive 推倒
  141. active filter 有源滤波器
  142. stabilize 使稳定
  143. moderate 适度的,适中的
  144. virtue 优点
  145. amplification 扩大
  146. capacitor 电容器
  147. impedance 阻抗
  148. bode plot 波特图
  149. simulate 模拟,方针
  150. narrowband filter 带通滤波器
  151. low-pass filter低通滤波器
  152. high-pass filter高通滤波器
  153. differential equation 微分方程
  154. prebias 预偏置
  155. summer 加法器
  156. weighted 加权的
  157. refinement 改进
  158. accommodate 适应
  159. envision 预见
  160. alphabet 字母表
  161. validity 正确性
  162. proposition 命题
  163. binary 二进制
  164. nevertheless 然而
  165. reveal 展现
  166. complement 补码
  167. truthtable 真值表
  168. algebraical 代数的
  169. trial and error 试错法,试凑法
  170. elapse 时间(流逝)
  171. enumerate 列举
  172. expire 期满,终止
  173. brute 僵化的
  174. prime 上撇号
  175. trigger 引起 ,触发
  176. inversion 反相 ,反转
  177. quadruple 四合一
  178. fabricate 制造
  179. integrated circuit 集成电路
  180. capsule 封装
  181. compatible 兼容的
  182. obsolete 废弃的
  183. threshold 门限,阈值
  184. zener diode 齐纳二极管
  185. adjacent 临近的,接近的
  186. arc welding 电弧焊
  187. intimately 密切地
  188. recast 重做
  189. bistable circuit 双稳电路
  190. cutoff 截止,关闭
  191. symmetry 对称
  192. lable 为……标号
  193. equilibria 平衡
  194. lever 杆,杠杆
  195. latch circuit 锁存电路
  196. depress 压下
  197. flip-flop 触发器
  198. glitch 同步
  199. leading edge 上升沿
  200. lagging(trailing) edge 下降沿
  201. inhibit 禁止
  202. hitherto 迄今,至今
  203. toggle (来回)切换
  204. impulse 推动力
  205. air gap 气隙
  206. aircraft 飞机
  207. alternating current, AC 交流
  208. armature 电枢
  209. automobile 汽车
  210. bearing 轴承
  211. brush 电刷
  212. carbon 碳
  213. circumference 圆周
  214. clearance 间隙
  215. coils 线圈 绕组
  216. commutator 换向器
  217. connection 接线端
  218. copper bar 铜导条
  219. copper end rings 铜端环
  220. core 铁心
  221. cylindrical 圆柱式的
  222. doubly excited 双边励磁
  223. electromechanical 机电的
  224. felt 毡
  225. ferromagnetic 铁磁的
  226. field pole 磁极
  227. flux density 磁通密度
  228. frame 机座,机壳
  229. generator 发电机
  230. glue 胶合,粘贴
  231. graphite 石墨
  232. induction motor感应电动机
  233. laminate 叠制,叠压
  234. lubricant 润滑剂 ,润滑油
  235. magnetic flux 磁通
  236. magnetizing current 磁化电流,励磁电流
  237. mechanical rectifier 机械式换向器
  238. metallic 金属的
  239. penetrate 透过,渗透
  240. periphery 周围,圆周
  241. perpendicular 垂直的,正交的
  242. polarity 极性
  243. protrude 使伸出,突出
  244. reluctance 磁阻
  245. revolving magnetic field 旋转磁场
  246. rotor 转子
  247. salient 突出的
  248. salient-pole 凸极式
  249. servo 伺服
  250. singly excited 单边励磁
  251. slip rings 滑环
  252. slot 槽,开槽
  253. squirrel-cage 鼠笼式,笼型
  254. stator 定子
  255. synchronous machine 同步电机
  256. torque 转矩
  257. toroid 环状物
  258. transformer 变压器
  259. unidirectional 单方向的,方向不变的
  260. winding 绕组
  261. wound-rotor 绕线式
  262. wrap 捆,缠,环绕
  263. yoke 轭
  264. allowable temperature rise 允许温升
  265. alnico 铝镍钴合金
  266. asynchronous machine 异步电机
  267. automobile starter motor 汽车启动机
  268. backlash 啮合间隙,齿隙
  269. centrifugal force 离心力
  270. ceramic 陶瓷的
  271. compound-wound 复励
  272. constraint 强制,约束
  273. counter emf 反电势
  274. counterpart 对应物
  275. culminate 达到极值点
  276. cumulative compound 积复励
  277. demagnetization退磁,去磁
  278. denominator 分母
  279. differential compound 差复励
  280. dissipate 浪费
  281. equilibrium level 平均值
  282. equivalent circuit 等效电路
  283. figure of merit品质因数,优值
  284. flicker 闪烁,摇曳
  285. flux per pole 每极磁通
  286. friction 摩擦
  287. in parallel with 并联
  288. in series with 串联
  289. in terms of 根据,在……方面
  290. in the vicinity of 在…附近,在…左右
  291. indispensable 必需的,必不可少的
  292. inherent 固有的
  293. insulation 绝缘
  294. long-shunt 长复励
  295. loss 损耗
  296. magnetization curve 磁化曲线
  297. merit 优点,长处,指标
  298. no load 空载
  299. nonetheless,none the less 仍然,依然
  300. numerator 分子
  301. overload 过载
  302. permissible 允许的
  303. permanent-magnet永磁
  304. pertinent 有关的
  305. power flow diagram 功率流程图
  306. prefix 前缀,把…放在前面
  307. rated torque 额定转矩
  308. reaction 电感
  309. rheostat 变阻器,电阻箱
  310. series-wound 串励
  311. shunt-wound 并励
  312. short-shunt 短复励
  313. starting current 启动电流
  314. starting torque 启动转矩
  315. synchronous speed 同步转速
  316. theorem 定理
  317. turns 匝数
  318. undervoltage 欠电压
  319. Ward-Leonard system 发电机-电动机组系统
  320. windage 通风
  321. yield 产生,提供
  322. adjacent 相邻的,邻近的
  323. autotransformer自耦变压器
  324. braking 制动
  325. cam 凸轮
  326. chamber 室,腔
  327. conveyor 传送机
  328. corrosion 腐蚀
  329. counterclockwise 逆时针
  330. counter electromotive force ,CEMF反电势
  331. dashpot relay 油壶式继电器
  332. diaphragm 膜片,挡板
  333. drill 钻床
  334. elapse 过去,消逝
  335. enclosure 机壳
  336. expel 排出,放出
  337. fasten 固定,连接
  338. furnace 炉
  339. fuse 熔断器,保险丝
  340. general-purpose relay通用继电器
  341. hydraulic 液压传动
  342. initiate 引起,促进
  343. intake 吸入
  344. knob 旋钮 ,圆形把手
  345. latching relay 自锁继电器
  346. lathe 车床
  347. limit switch 限位开关
  348. moisture 潮气,湿度
  349. mount 安装
  350. octal-base 八脚的
  351. orifice 孔,注孔
  352. pedal 踏板,踏蹬
  353. phase sequence 相序
  354. piston 活塞
  355. pivot 轴,支点,旋转中心
  356. plunger 可动铁心,插棒式铁心
  357. pneumatic 气动的
  358. relay 继电器
  359. single-phase 单相的
  360. solenoids 螺线管
  361. solid-state relay 固态继电器
  362. spring 弹簧
  363. tap 抽头
  364. three-phase 三相
  365. timing relay 延时继电器
  366. toggle 搬扭,刀闸
  367. vibration 振动
  368. absolute encoder 绝对编码器
  369. accelerometer 加速度测量仪
  370. actuator 执行机构
  371.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ADC 模数转换器
  372. angular 角的
  373. auxiliary 辅助的
  374. as a rule of thumb 根据经验
  375. bellows 膜盒
  376. binary-coded decimal,BCD
  377. calibration 校准,标定,刻度
  378. cantilever 悬臂
  379. closed-loop 闭环■
  380. induction machine 感应式电机
  381. horseshoe magnet 马蹄形磁铁
  382. magnetic field 磁场
  383. eddy current 涡流
  384. right-hand rule 右手定则
  385. left-hand rule 左手定则
  386. slip 转差率
  387. induction motor 感应电动机
  388.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旋转磁场
  389. winding 绕组
  390. stator 定子
  391. rotor 转子
  392. induced current 感生电流
  393. time-phase 时间相位
  394. exciting voltage 励磁电压
  395. solt 槽
  396. lamination 叠片
  397. laminated core 叠片铁芯
  398. short-circuiting ring 短路环
  399. squirrel cage 鼠笼
  400. rotor core 转子铁芯
  401. cast-aluminum rotor铸铝转子
  402. bronze 青铜
  403. horsepower 马力
  404. random-wound 散绕
  405. insulation 绝缘
  406. ac motor 交流环电动机
  407. end ring 端环
  408. alloy 合金
  409. coil winding 线圈绕组
  410. form-wound 模绕
  411.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工作特性
  412. frequency 频率
  413. revolutions per minute 转/分
  414. motoring 电动机驱动
  415. generating 发电
  416. per-unit value 标么值
  417. breakdown torque 极限转矩
  418. breakaway force 起步阻力
  419. overhauling 检修
  420. wind-driven generator 风动发电机
  421. revolutions per second 转/秒
  422. number of poles 极数
  423. speed-torque curve 转速力矩特性曲线
  424. plugging 反向制动
  425. synchronous speed 同步转速
  426. percentage 百分数
  427. locked-rotor torque 锁定转子转矩
  428. full-load torque 满载转矩
  429. prime mover 原动机
  430. inrush current 涌流
  431. magnetizing reacance 磁化电抗
  432. line-to-neutral 线与中性点间的
  433. staor winding 定子绕组
  434. leakage reactance 漏磁电抗
  435. no-load 空载
  436. full load 满载
  437. Polyphase 多相(的)
  438. iron-loss 铁损
  439. complex impedance 复数阻抗
  440. rotor resistance 转子电阻
  441. leakage flux 漏磁通
  442. locked-rotor 锁定转子
  443. chopper circuit 斩波电路
  444. separately excited 他励的
  445. compounded 复励
  446. dc motor 直流电动机
  447. de machine 直流电机
  448. speed regulation 速度调节
  449. shunt 并励
  450. series 串励
  451. armature circuit 电枢电路
  452. optical fiber 光纤
  453. interoffice 局间的
  454. waveguide 波导 波导管
  455. bandwidth 带宽
  456.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
  457. silica 硅石 二氧化硅
  458. regeneration 再生, 后反馈放大
  459. coaxial 共轴的,同轴的
  460. high-performance 高性能的
  461. carrier 载波
  462. mature 成熟的
  463. Single Side Band(SSB) 单边带
  464. coupling capacitor 结合电容
  465. propagate 传导 传播
  466. modulator 调制器
  467. demodulator 解调器
  468. line trap 限波器
  469. shunt 分路器
  470. Amplitude Modulation(AM调幅
  471. Frequency Shift Keying(FSK)移频键控
  472. tuner 调谐器
  473. attenuate 衰减
  474. incident 入射的
  475. two-way configuration 二线制
  476. generator voltage 发电机电压
  477. dc generator 直流发电机
  478. polyphase rectifier 多相整流器
  479. boost 增压
  480. time constant 时间常数
  481. forward transfer function 正向传递函数
  482. error signal 误差信号
  483. regulator 调节器
  484. stabilizing transformer稳定变压器
  485. time delay 延时
  486. direct axis transient time constant
  直轴瞬变时间常数
  487. time invariant 时不变的
  488. transient response 瞬态响应
  489. solid state 固体
  490. buck 补偿
  491. operational calculus 算符演算
  492. gain 增益
  493. pole 极点
  494. feedback signal 反馈信号
  495. dynamic response 动态响应
  496. voltage control system 电压控制系统
  497. mismatch 失配
  498. error detector 误差检测器
  499. excitation system 励磁系统
  500. field current 励磁电流
  501. transistor 晶体管
  502. high-gain 高增益
  503. boost-buck 升压去磁
  504. feedback system 反馈系统
  505. re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506. feedback loop 反馈回路
  507. 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AVR)
   自动电压调整器
  508. third harmonic voltage 三次谐波电压
  509. reference Voltage 基准电压
  510. magnetic amplifier 磁放大器
  511. amplidyne 微场扩流发电机
  512. self-exciting 自励的
  513. limiter 限幅器
  514. manual control 手动控制
  515. block diagram 方框图
  516. linear zone 线性区
  517. potential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518. stabilization network 稳定网络
  519. stabilizer 稳定器
  520. air-gap flux 气隙磁通
  521. saturation effect 饱和效应
  522. saturation curve 饱和曲线
  523. flux linkage 磁链
  524. per unit value 标么值
  525. shunt field 并励磁场
  526. magnetic circuit 磁路
  527. load-saturation curve 负载饱和曲线
  528. air-gap line 气隙磁化线
  529. polyphase rectifier 多相整流器
  530. circuit components 电路元件
  531. circuit parameters 电路参数
  532. electrical device 电气设备
  533. electric energy 电能
534. primary cell 原生电池
  535. energy converter 电能转换器
  536. conductor 导体
  537. heating appliance 电热器
  538. direct-current 直流
  539. self-inductor 自感
  540. mutual-inductor 互感
  541. the dielectric 电介质
  542. storage battery 蓄电池
  543. e.m.f = electromotive fore电动势
  544. unidirectional current 单方向性电流
  545. circuit diagram 电路图
  546. load characteristic 负载特性
  547. terminal voltage 端电压
  548. external characteristic外特性
  549. conductance 电导
  550. volt-ampere characteristics伏安特性
  551. carbon-filament lamp 碳丝灯泡
  552. ideal source 理想电源
  553. internal resistance 内阻
  554. active (passive) circuit elements
   有(无)源电路元件
  555. deviation 偏差
  556. leakage current 漏电流
  557. circuit branch 支路
  558. P.D. = potential drop 电压降
  559. potential distribution 电位分布
  560. r.m.s values = root mean square values
   均方根值
  561. permanent magnet 永磁体
  562. effective values 有效值
  563. steady direct current 恒稳直流电
  564. sinusoidal time function 正弦时间函数
  565. complex number 复数
  566. Cartesian coordinates 笛卡儿坐标系
  567. modulus 模
  568. real part 实部
  569. imaginary part 虚部
  570. displacement current 位移电流
  571. trigonometric transformations 瞬时值
  572. epoch angle 初相角
  573. phase displacement 相位差
  574. signal amplifier 小信号放大器
  575. mid-frequency band 中频带
  576.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BJT双极性晶体管
  577. field effect transistor(FET)场效应管
  578. electrode 电极 电焊条
  579. polarity 极性
  580. gain 增益
  581. isolation 隔离 分离 绝缘 隔振
  582. emitter 发射管放射器 发射极
  583. collector 集电极
  584. base 基极
  585. self-bias resistor 自偏置电阻
  586. triangular symbol 三角符号
  587. phase reversal 反相
  588. infinite voltage gain 无穷大电压增益
  589. feedback component 反馈元件
  590. differentiation 微分
  591. integration 积分下限
  592. impedance 阻抗
  593. fidelity 保真度
  594. summing circuit
  总和线路 反馈系统中的比较环节
  595. pneumatic 气动的
  596. Oscillation 振荡
  597. inverse 倒数
  598. admittance 导纳
  599. transformer 变压器
  600. turns ratio 变比 匝比
  601. ampere-turns 安匝(数)
  602. mutual flux 交互(主)磁通
  603. vector equation 向(相)量方程
  604. power frequency 工频
  605. capacitance effect 电容效应
  606. induction machine 感应电机
  607. shunt excited 并励
  608. series excited 串励
  609. separately excited 他励
  610. self excited 自励
  611. field winding 磁场绕组 励磁绕组
  612. speed-torque characteristic 速度转矩特性
  613. dynamic-state operation动态运行
  614. salient poles 凸极
  615. excited by 励磁
  616. field coils 励磁线圈
  617. air-gap flux distribution 气隙磁通分布
  618. direct axis 直轴
  619. armature coil 电枢线圈
  620. rotating commutator 旋转(整流子)换向器
  621. commutator-brush combination
   换向器-电刷总线
  622. mechanical rectifier 机械式整流器
  623. armature m.m.f. wave 电枢磁势波
  624. Geometrical position 几何位置
  625. magnetic torque 电磁转矩
  626. spatial waveform 空间波形
  627. sinusoidal–density wave正弦磁密度
  628. external armature circuit 电枢外电路
  629. instantaneous electric power瞬时电功率
  630. instantaneous mechanical power 瞬时机械功率
  631. effects of saturation 饱和效应
  632. reluctance 磁阻
  633. power amplifier 功率放大器
  634. compound generator 复励发电机
  635. rheostat 变阻器
  636. self – excitation process 自励过程
  637. commutation condition 换向状况
  638. cumulatively compounded motor 积复励电动机
  639. operating condition 运行状态
  640. equivalent T – circuit T型等值电路
  641. rotor (stator) winding 转子(定子绕组)
  642. winding loss 绕组(铜)损耗
  643. prime motor 原动机
  644. active component 有功分量
  645. reactive component 无功分量
  646. electromagnetic torque 电磁转矩
  647. retarding torque 制动转矩
  648. inductive component 感性(无功)分量
  649. abscissa axis 横坐标
  650. induction generator 感应发电机
  651. synchronous generator 同步发电机
  652. automatic station 无人值守电站
  653. hydropower station 水电站
  654. process of self – excitation 自励过程
  655. auxiliary motor 辅助电动机
  656.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条件
  657. voltage across the terminals 端电压
  658. steady – state condition瞬态 暂态
  659. reactive in respect to 相对….呈感性
  660. active in respect to 相对….呈阻性
  661. synchronous condenser 同步进相(调相)机
  662. coincide in phase with 与….同相
  663. synchronous reactance 同步电抗
  664. algebraic 代数的
  665. algorithmic 算法的
  666. biphase 双相的
  667. bilateral circuit 双向电路
  668. bimotored 双马达的
  669. corridor 通路
  670. shunt displacement current 旁路位移电流
  671. leakage 泄漏
  672. lightning shielding 避雷
  673. harmonic 谐波的
  674. insulator string 绝缘子串
  675. neutral 中性的
  676. zero sequence current 零序电流
  677. sinusoidal 正弦的
  678. square 平方
  679. corona 电晕,放电
  680. bypass 旁路
  681. voltmeter 电压表
  682. ammeter 电流表
  683. micrometer 千分尺
  684. thermometer 温度计
  685. watt-hour meter 电度表
  686. wattmeter 电力表
  687. private line 专用线路
  688. diameter 直径
  689. centimeter 厘米
  690. restriking 电弧再触发
  691. magnitude 振幅
  692. oscillation 振荡
  693. auxiliary 辅助的
  694. protective gap 保护性间隙放电
  695. receptacle 插座
  696. lightning arrester 避雷装置
  697. bushing 套管
  698. trigger 起动装置
  699. stress 应力
  700. deterioration 损坏,磨损
  701. spark gap 火花放电隙
  702. traveling-wave 行波
  703. wye-connected 星形连接
  704. enclosure 设备外壳
  705. live conductor 带电导体
  706. fuse 熔断器
  707. structural 结构上的
  708. out-of-step 不同步的
  709. resynchronize 再同步
  710. synchroscops 同步指示器
  711. automatic oscillograph 自动示波器
  712. nominally 标称
  713. sampling 采样
  714. potential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715. fraction 分数
  716. switchyard 户外配电装置
  717. hazard 危险
  718. bushing 高压套
  719. contact 触点
  720. energize 励磁
  721. trip coil 跳闸线圈
  722. over-current relay 过电流继电器
  723. armature 衔铁
  724. pickup current 始动电流
  725. release current 释放电流
  726. solenoid relay 螺管式继电器
  727. induction-disc relay 感应圆盘式继电器
  728. inverse time relay 反时限继电器
  729. hydraulic 液力的
  730. dashpot 阻尼器
  733. electrical stressing 电气应力
  734. mechanical stressing 机械应力■
  735. crystal 晶体的,水晶,晶体
  736. demodulation 解调
  737. derivative 导数
  738. diaphragm 膜片
  739. differentiation 微分
  740. discrete 离散的
  741. displacement 位移
  742. eddy 涡流
  743. encoder 编码器
  744. error 误差,偏差
  745. expedite 加速
  746. feedback 反馈
  747. feedforward 前馈
  748. forging 锻造
  749. hysteresis 磁滞
  750. immunity 抗扰性
  751. impedance 阻抗
  752. increment encoder 增量编码器
  753. inertia 惯性
  754. integration 积分
  755. interface 接口
  756. jerk 振动,冲击
  757. kinematic 运动的,运动学的
  758. longitudinal 经度了;纵向的
  759. manipulations 操作,控制,处理
  760. manipulator 机械手,操作器
  761. measurand 被测量,被测量对象
  762. modulation 调制
  763. multiplexer 多路转换器
  764. offset 偏心
  765. open-loop 开环
  766. orthogonal 垂直的,正交的
  767. perpendicular 垂直的,正交的
  768. photosensor 光电传感器
  769. piezoelectric 压电的
  770. plant 装置,设备
  771. potentiometer 电位器
  772. predominant 主要的,突出的
  773. prismatic 棱型的
 774. proximity 距离
  775. quantization 量化
  776. radial 径向的
  777. redundant 多余的,重复的
  778. representation 代表,表示
  779. resolver 解算器
  780. resonance 共振
  781. revolute 旋转的,转动的
  782. rig 设备
  783. robustness 鲁棒性
  784. rolling 轧制
  785. sampling period 采样周期
  786. signal-to-noise ration ,SNR信噪比
  787. strategy 策略
  788. subsequently 其后
  789. tachometer 测速仪
  790. terminology 术语,专门名词
  791. threshold 门,界限,阈值
  792. trajectory 轨迹
  793. transducer 传感器
  794. transient 瞬态的
  795. transistor-to-transistor logic,TTL 晶体管-晶体管逻辑
  796. transit 运输
  797. translatory 平移的
  798. algorithm 算法
  799. ambiguity 模棱两可
  800. antenna 天线
  801. arbitration 仲裁,公断
  802. autonomous 匿名的
  803. capacity 容量
  804. chao 混乱
  805. checksum 检查和
  806. circumnavigate 饶过
  807. client-server 客户-服务器
  808. client-server model 客户服务器模型
  809. corridor 通道,走廊
  810. decouple 解耦,去除干扰
  811. depict 描述
  812. distributed system 分布式系统
  813. dungen 地牢
  814. electronic mail 电子邮件
  815. entity 实体
  816. etiquette 规则
  817. exponential 指数
  818. fallout 余波,附带结果
  819. forward 转发
  820. full-duplex 全双工
  821. gamut 全体,整体
  822. goggles 护目镜,潜水镜
  823. half-duplex 半双工
  824. hierarchy 阶梯,等级
  825. host 主机
  826. infrastructure 基础,底层结构
  827. interactive 交互式
  828. interface data unit 接口数据单元
  829. inventory 存货,清单
  830. killer 迷人的
  831. newsgroup 新闻组
  832. object-oriented 面向对象的
  833. outgoing 外出了,离开的
  834. pointer 指针
  835. primitive 操作,原型
  836. process 进程
  837. propagation 传播,宣传
  838. protocol 协议
  839. protocol data unit 协议数据单元
  840. remote database 远程数据库
  841. remote login 远程登陆
  842. remote terminal 终端
  843. reprisal 报复
  844. router 路由器
  845. service data unit 服务数据单元
  846. simultaneous 同时的
  847. static allocation 静态分配
  848. subnet 子网
  849. taxonomy 分类学,分类
  850. telemedicine 远程医疗
  851. terminology 术语
  852. testbed 测试平台
  853. therapy 治疗
  854. token 令牌
  855. topology 拓扑学
  856. videoconference 可视会议
  857.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858. worldwide shared 全球共享的
  859. wide area network 广域网
  860. actuator 执行器
  861. bar code reader 条码阅读器
  862. by-product 副产品
  863. call for 需要
  864. contiguous 邻近的
  865. culprit 犯罪者
  866. elusive 难以捉摸的
  867. filter 滤波器
  868. fluctuation 升降剥动,不规则的变化
  869. hardwired 硬接线的
  870. havoc 大破坏
  871. high-volume 大容量
  872. induction coupling 感应耦合
  873. inference 干扰
  874. injection molding 注模
  875. instruction set 指令集
  876. interconnection 相互连接
  877. isolation transformer 隔离变压器
  878. maintenance 维护
  879. multiple axis drive 多轴驱动
  880. pilot light 信号灯
  881. RF noise 射频干扰
  882. shock 冲击
  883. solenoid 线圈
  884. stand-alone 独立的
  885. stepper 步进电机
  886. thermocouple 热电偶
  887. troubleshoot 排除故障
  888.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不间断电源
  889. vendor 生产厂商
  890. vibration 震动
  891. water-tight 防水
  892. wreak 发泄,报复
  893. configuration 组态
  894.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检查
  895.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电磁干扰
  896. meticulous 详细的
  897. nonvolatile 非挥发的
  898. parity 校验
  899. peripheral 外设
  900. pharmaceutical 药剂,药品
  901. rack mounting 机架安装
  902. resident program 驻留程序
  903. spare 备用的
  904. standby 后备的
  905. volatile 挥发的,易失的
  906. watchdog timer 看门狗定时器
  907. distribution 分配,配电
  908. primary 最初的,基本的,初级线圈
  909. radial 径向的,辐射状的
  910. premise 上述各点,前言,根据
  911. residential 住宅的,居住的
  912. residence 住宅
  913. occupancy 占有,占用,居住
  914. tap 抽头
  915. establishment 组织,部门
  916. dwelling 住房
  917. panel 操纵台,面板
  918. laundry 洗衣房
  919. means 手段,工具
  920. condominium (国际)共官
  921. branch circuit 直路
  922. conduit 导线,导线管
  923. rigid 刚性的,坚固的
  924. clamp 夹,钳
  925. bolt 螺栓
  926. cubicle 立方体
  927. interrupter 断续(流、电、路)器
  928. margin 余量,裕度
  929. nuisance 障碍,公害
  930. receptacle 插座,插孔
  931. algebraic 代数的
  932. virtually 实际上,实质上
  933. fluorescent 荧光的,有荧光性的
  934. fixture 设备,装置]
  935. vicinity 附近,邻近,接近
  936. ballast 镇流器
  937. feeder 馈电线,电源线,馈电板
  938. ground-fault protector (GFP)
  939. ground-fault circuit interrupter(GFCI)     接地故障保护器,接地故障断路器
  940. centrifugal 离心的,离心力
  941. whilst=while
  942. sphere 球体
  943. counteract 抵抗,抵消,消除
  944. joint 关节,铰链
  945. keyway 键槽
  946. pivot 轴,支点
  947. link 连杆
  948. throttle 节流阀,风门
  949. synthesis 综合物
  950. mass 物质,块,堆
  951. classic 古典的,经典的,传统的
  952. steer 驾驶,操纵,引导
  953. servomechanism 伺服机构,伺服系统
  954. actuate 激励,驱动
  955. intimately 紧密地,直接的
  956. academic 纯理论的
  957. dial 刻度盘,调节控制盘
  958. calibration 标定,标准化
  959. lubrication 润滑,注油
  960. arrangement 结构
  961. wear 磨损,损耗
  962. subtle 微妙的,巧妙的
  963. transducer 变送器
  964. hand-wheel 手轮,驾驶盘,操纵盘
  965. hydraulic 液压的,液压传动装置
  966. pneumatic 气动的,气动力学的
  967. electro-hydraulic 电动液压的
  968. electro-pneumatic 电动气动的
  969. coincidence 一致,相等
  970. faithful 正确的,可靠的
  971. fidelity 重现精度,真实,正确
  972. oscillatory 振动的,摆动的
  973. align 调整,校准
  974. profile 轮廓,仿行
  975. milling machine 铣床
  976. gyroscope 陀螺仪
  977. launcher 发生器,启动装置
  978. inertial 惯性的,惯量的
  979. electrolytic 电解的
  980. plate (电)镀
  981. distillation 蒸馏
  982. blend 混合,调和,配料
  983. philosophy 基本原理
  984. analytical 分析的,分解的
  985. orifice 侧流板,隔板
  986. diaphragm 膜,隔板
  987. knob 钮,圆形把手
  988. nomenclature 术语
  989. liable 有责任的
  990. autonomic 自治的
  991. grossly 大概,大体上的
  992. ideological 思想的
  993. morally 道德上,道义上
  994. boredom 讨厌,无趣
  995. deterioration 变化,降低品质
  996. ambient 环境的
  997. remarks 附注,要点
  998. differential pressure transducer差压变送器
  999. viscous 粘稠的
  1000.viscous friction 粘滞摩擦.
  1001.bearing 轴承
  1002.rolling mill 轧钢机
  1003.mine minder 矿坑卷扬机
  1004.velodyne 伺服积分器
  1005.feasible 可行的
  1006.regenerative braking 回馈制动
  1007.eddy current braking 涡流制动
  1008.dynamic braking 能耗制动
  1009.reverse braking 反接制动
  1010.advent 出现
  1011.prolong 延长
  1012.armature 电枢
  1013.contactor 接触器
  1014.hoist 起重机
  1015.field winding 励磁绕组
  1016.commutator 换向器
  1017.riiple 纹动
  1018.creep 蠕动
  1019.tachogenerator 测速发电机
  1020.quadrant 象限
  1021.coast 跟踪惯性
  1022.profile 轮廓
  1023.conveyance 运输工具
  1024.lever 手柄,控制杆
  1025.forced commutation 强迫换流
  1026.ac squirrel cage induction motor
  交流笼型感应电动机
  1027.accutrol 控制器
  1028.stator 定子
  1029.rotor 转子
  1030.DC link 直流环节
  1031.Triac 双向晶闸管
  1032.Adjustable-voltage inverter 电压型逆变器
  1033.Current source inverter 电流型逆变器
  1034.refinement 明确表达
  1035.pros and cons 优缺点
  1036.cogging 齿槽效应.
  1037.retrofit 改型
  1038.damper 减速器
  1039.pitfall 缺陷
  1040.vernier 游标尺
  1041.jog 啮合
  1042.runout table 输出轨道
  1043.clinker-cooler 熟料冷却器
  1044.kiln 炉
  1045.grinder 磨床
  1046.pitch 齿轮
  1047.inventory 存货
  1048.cone pulley 塔轮,快慢轮
  1049.escalation 升级,提高
  1050.forced-draft 强制通风
  1051.induced-draft fan 吸风机
  1052.elbow 弯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