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得到线路的最小短路容量?

楼主(2006-04-26):
如题!
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A(2007-08-13):
这个是由系统情况决定的,要想供电局索取。
当然,也可以自己搞定,那就是需要知道哪里的短路容量,自己短路一下,把短路电流测出来。呵呵,用所测电流×正常电压×更号3,就是最小短路容量。

网友B(2009-01-05):
实用电力系统短路计算法

网友B:
低压母线短路容量Sk计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