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变送器输出电流.谢谢!

楼主(2006-04-26):
请问各位,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各种变送器的输出电流,4-20MA,

网友A:
在校验台上加压,给变送器供电,万用表串在回路中就能测量啊。

选台AI-701AV24显示仪表连校,仪表供电。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不用串个电阻吗?

网友C:
不用串电阻,把万用表打在电流档串到变送输出线里就行了。

网友D:
最好是一定要串个250欧标准电阻,防止变送器损坏,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阻上的电压,计算得到电流,这样才能精确,可以排除数字万用表电流档不准!

网友E:
那不怕电压档不准?

网友F:
原则上将万用表切换电流档直接串联测量就行,这里主要注意变送器及测量仪表的阻抗足够大,当前一般仪表都采用光偶隔离能满足阻抗要求,所以直接串接测量是可以的,除非是有一方内阻不足,拖跨信号才并接250欧姆电阻改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换算(1V~5V对应4mA~20mA)。

网友D:
数字万用表,电压档的精度比电流档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