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GPRS/DTU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楼主(2006-04-26):
SWT05 系列产品功能
SWT05系列是采用无线/有线数字通信网络技术传递串行数据的通信模块(DTU),主要用来为多种工业、商业数据采集传递设备提供无线双向透明数据传递的功能和环境。SWT05 系列提供高效、稳定的数据传输。产品系列中不同型号在具体功能、性能参数等方面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

采用SWT05 系列产品建设数据采集、信息传输网络非常方便、简单,该系列中有CDMA 1X 、GPRS两种共24个型号产品可供选择模块组件,内带TCP/IP 协议栈及PPP、LCP 等链路层协议处理功能。模块外部提供RS232/RS485/RS422/TTL 等接口,与DTE 的通讯速率可以在300—115200 之间选择。SWT05 大大减轻了工业控制系统的开发客户,在使用微控制器开发DTU 或者各种终端时,需要在低层硬件系统中嵌入TCP/IP 协议的繁琐工作。

SWT05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工业监控、交通管理、环境监控、金融等行业,利用GPRS/CDMA1X网络实现远程数据的透明传输。

SWT05系列产品还会随通信技术的发展扩展后续产品型号。具体功能特点如下:
l 断点续传式透明DTU传输。
l 支持设定周期性拨号在线。可控制拨号周期、在线时间参数。
l 支持多服务器透明发送。最多设置4个中心服务器。
l 多服务器不对称数据信号协议。在多服务器中心情况下,通过信号控制切换目标服务器。避免不同设备、不同应用的软件控制协议的差异。
l 硬件流控。DSR/CTS/DCD全同步简单易用的硬件流控。
l 断线数据安全。当前CDMA/GPRS无线数字通讯网络均无法避免中途断线等异常情况,本设备保障断线重连过程中数据不丢失,并在连接恢复后继续传递。客户端设备之需要配合硬件流控信号发送数据即可保证数据安全性。

华高公司随同DTU产品提供免费的网络开发接口库及其他相关工具。

一、 SWT05 /CDMA /GPRS/DTU特点
(1)透明数据传输:SWT05 /CDMA/GPRS/ DTU直接提供RS-232/422/485接口,为用户的数据设备提供透明传输通道;(2)无需后台计算机支持:普通/CDMA Modem通常需要附着在PC机上虚拟拨号上网,利用PC机的资源进行数据收发和协议转换,SWT05 /CDMA DTU内置自动网络连接和协议处理模块,无需后台计算机支持;(3)点对点、点对多点、对等、实时数据传输:SWT05 /CDMA /GPRS/DTU可以实现点~点、点~多点、中心~多点的对等数据传输,传输时延一般小于1秒;(4)永远在线:SWT05 /CDMA /GPRS/DTU一开机就能自动附着到或CDMA 1X网络上,并与您的数据中心建立通信链路,随时收发用户数据设备的数据;(5)按流量计费:SWT05 /CDMA /GPRS/DTU一直在线,按照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没有数据流量的传递时,不收费用;(6)高速传输;通常,理论带宽可达171.2Kbps,实际应用带宽大约在40~100Kbps,在此信道上提供TCP/IP连接;CDMA 1x理论带宽可达300Kb/s,目前的实际应用带宽大约在100Kb/s左右(双向对称传输)。/CDMA 1x移动数据网络的信道可提供TCP/IP连接,可以用于INTERNET连接、数据传输等应用;(7)组网简单、迅速、灵活:SWT05移动数据通信系统可以不依赖于运营商交换中心的数据接口设备,通过Internet网络随时随地的构建覆盖全中国的虚拟移动数据通信专用网络 二、 SWT05 /CDMA/GPRS /DTU主要功能
基本功能:使用方便、灵活、易于维护
支持800MHz(CDMA)/GPRS
符合FCC/SAR和CDG 1/2/3标准(CDMA)和SMG31bis 技术规范(GPRS)
数据终端永远在线
运行安全、可靠
增强功能:透明数据传输与协议转换
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
支持动态数据中心域名和IP地址
短信息数据备用通道(备用)
抗干扰设计,可用于强电磁环境
采用先进电源技术,适用宽电源输入范围
三、 SWT05 /CDMA /GPRS/DTU技术指标
数据 :Class 2~10
编码方案:CS1 - CS4
符合SMG31bis技术规范
CDMA 1x数据:数据包、动态数据、传真、双信道短信、快速网络连接、IP数据
数据速率:153.6 Kbps(CDMA 1X 网络最高支持)
接口:天线接口:50?/SMA 阴头 ,可提供3dB或0dB天线(适用不同安装场合)
SIM/UIM卡:3V
串行数据接口:类型:标准RS-232/DCE、RS-485 TTL可选
数据速率:300~115,200bits/s
数据缓冲区:L型7Kbyte,M型23Kbyte,H 型512byte 每帧512byte
应用/设置接口RS232(缺省115200bps)
接口端子:3.5mm可插拔接线端子(14~24AWG线)
供电:电压:+7.5~+15VDC/2A
功耗:CDMA通信中平均450mA+5VDC、 空闲时15mA+5VDC;GPRS 通信中平均460mA+5VDC、空闲时25 Ma+5VDC
最大工作电流:230mA@+12VDC
空闲时:12mA@+12VDC
其他参数:尺寸:高度:78mm、 宽度:57mm(模块尺寸) 重量:/
工作环境温度:-20~+55ºC
储存温度:-40~+85ºC
相对湿度:95%(无凝结)

网友A(2009-02-18):
|无线模块|无线数传模块|无线通信模块|无线收发模块|无线通讯|无线抄表|无线传输|无线PDA

上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生产的ZF系列微功率无线模块、中功率无线数传模块、远距离无线通信模块、数传电台、远距离无线通信基站,以及提供各种无线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具有抗干扰能力强, 接收灵敏度高,全透明传输,自动完成收发转换, 频率稳定,通信可靠,小体积,功耗低等特点。波特率有1200bps至38400bps(可选),中心频率在433MHZ / 2.4GMHZ开放频段,距离50m至3000m(可选)。

广泛应用:智能交通,工业设备数据采集;水、电、煤气,自动抄表收费系统;楼宇自动化、安防、机房设备无线监控; 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医疗和电子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银行和政府排队管理系统;车载GPS记录仪;车载无线点播;汽车防盗;无线电子显示屏、抢答器等;无线点菜系统和投票系统中的智能无线PDA终端;各种测控设备。

TEL:021-51822509-15 13482360710
MSN:zhaofu04@hotmail.com QQ:978686920
公司网站:http://www.china-r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