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交流接触器的接法

楼主(2006-04-26):
请教一下:我们公司的电工在接触器的接线中,交流接触器的输出2,4,6端作为输入了,1,3,5输入端作为输出端,有问题吗?

网友A:
没问题的

网友B:
不规范,有问题。等你以后维修时被电着了别怪我在此没有提醒你。

网友C:
使用没问题,但接线不规范!

网友D:
问题是没有,但是空开和接触器我们最讨厌倒送电,见到这样的设备,我们基本不修,而且对生产厂家要骂一顿。

网友E:
其实实际使用到没什么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处理故障的时候会有点问题,这个在以后的使用当中你会慢慢的感觉到的 ,我以前配盘的时候喜欢倒过来,后来发现处理故障不太舒服,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要一标准为主

网友F:
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接线不符合要求

网友G:
没问题!但要标好线号!要记住!只要标好线号了,以后检修注意点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H:
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接线不符合要求,但要标好线号,防止触电

网友I:
没问题,但是维修时需本人来维修!

网友J:
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过你可以倒过来装呀!

网友K(2006-05-27):
没大碍,不规范,检修时要小心,最好倒过来!

网友L:
不支持这样接线!

网友M:
可是可以,只是不规范。

网友N:
 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接线不符合要求,但是2.4.6.要在上面

网友O:
应该可以

网友P:
小心挨电哦

网友Q:
是不是很规范
但德国的电控箱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R:
问题是没有的 但是给人一中不舒服的感觉 有可能的话 换过来就更好

网友S:
还是规范化接线最好,预防触电,安全第一

网友T(2006-07-30):
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还是按标准来吧。

网友U:
老大我们是在玩电啊.........
优着点..........
这不是害人吗.........

网友V:
使用没问题了。

网友W:
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接线不符合要求,  最好按规范接,以免留下隐患!!

网友X:
最好不要那么玩,
要上面检查出来,一切后果都由你负责

网友R:
没有问题 但不正规

网友Y:
疯狂支持"电三"

网友Z:
再杂志上看到过一个国外的事故分析
某变电所安全运行数年,一次停电检修
将断路器断开,电源侧和负荷侧隔离开关拉开
停电,验电,挂短路接地线
准备拆出线电缆头时发生
 触电 身亡![/b]
经查
原因很简单
进线电缆和出线电缆接反
习惯上认为的出线端实际接的是电源进线电缆

网友AA:
   搞电的还是要规范一点好,因为有很多人去接触你做的东西.电一下就完了

网友AB(2009-03-18):
问题不大.但是那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接法.虽然可用但在操作过程中还是不能省略该做到的功夫.

网友AC:
引用 网友N:
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接线不符合要求,但是2.4.6.要在上面

网友AD:
不规范,特殊情况下才能这么用!

网友AE:
也没有这样干的啊。

网友AF:
畜生,乱接FRKJHKJ,J

网友AG:
好像目前没有具体的规范这一接线方式吧!

网友AH:
不会影响使用的,只是不合乎我们正常的安装要求,当然这种接法并不存在什么倒送电的问题。要说危险也许太耸人听闻了。

网友AI:
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AJ:
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接法很危险,,,,,,干嘛不按常理出牌呢,,,,,,,等出事故了就后悔了......

网友AK:
不会影响使用的,只是不合乎我们正常的安装要求,不存在什么倒送电的问题。

网友AL:
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大意的电工。在维修时。按一般常理。。不测量就拆线。

接线。一般上输入下输出

网友AJ:
见过台湾的柜子里有倒接的,,,,很不安全,,

网友AM(2010-05-16):
嫩不能说点实际点的问题啊 各位拜托了

网友AM:
完了

如果大意的电工。在维修时。按一般常理。。不测量就拆线。

网友AM:
肯定出现什么大事了。不然还会说大意点的 吗?

网友AN:
可以正常使用,但不规范,有安全隐患哈

欢迎光临德力西成都腾军电器贸易销售部 德力西四川总代成都地区经销商   淘宝店 http://tengjundianqi.taobao.com

支持批量发货 四川地区可发货运 非常便宜 支付宝交易,你放心,我安全。  一手货源 一手价格  18980769712

网友AO:
先要看接触器怎么安装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AP:
接触器接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能说明他不专业

空气开关接反,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