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接触器的接法

楼主(2006-04-26):
我们公司的电工为了省事,把交流接触器的输出端做了输入,输入端作为输出,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因该不会有什么事吧。好象没有输入输出之分。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B:
主要是接触器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怎么会省事呢?

网友C:
交流接触器还有输入输出端之分吗?怎么知道哪是输入哪是输出啊?

网友D:
这样做不安全!严禁!

网友E:
设计的时候输入和输出在理论是就不一样
我建议大家不要不按规定自作聪明

网友F:
输入输出有动触点和静触点的区别,最好不要反接!
一般也是上进下出的。

网友G:
我的理解:
交流接触器只是一实现通断的开关(主触头).
为什么不能反接?能再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H:
不能,因为维修时容易搞混,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I:
既然是规定大家最好能遵守规则,否则不利于安全

网友J:
第一次听说,建议删除这么晚了的文字

网友K:
大部分接触器的输入输出好像都是对称的,静触点输入输出用的都是一样的,动触点分两半,输入用一半,输出用一半,一般输入输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L:
大多数的接触器是对称的,可以反接,为了安全起见,尽量反接,有些情况下,为了走线的方便,使用反接的方法更方便:省线、美观。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老阿五在 2006-4-26 20:43: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理解:
交流接触器只是一实现通断的开关(主触头).
为什么不能反接?能再说明白一点吗?
--------------------------------------------------------------------------------------------
同意

网友N:
像CJ12系列交流接触器,有动静触头,就要分输出输入端啦!

网友O:
输入输出是依据接触器的进线方向,上面接电源(输入),下面接电机(输出),并且是常规。开关类也有同样要求,如果违背,当出现人身事故时,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网友P:
从维修上说,最好不要接反。这样不安全

网友Q:
交流接触器还有输入输出端之分吗?怎么知道哪是输入哪是输出啊?交流接触器只是一实现通断的开关(主触头).
为什么不能反接?能再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R:
最好不要反接,自己接的都还知道,但是换作其它同事去维修时就难说了。
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S:
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处事的。你如果违反了规矩,就会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愿这就是不能反接的道理。(接触器的L1、L2、L3或1、3、5为电源输入端)

网友T: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都乱接,非出事不可.

网友S:
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何况这又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乱打基础是很难提高的。

网友U:
安全隐患!绝对禁止!!!

网友V:
一般问题是没有的,但是考虑到我们正常的接线,应该避免!安全第一!在施耐得的LC1-D18系列的如果要加热继电器,反接就的接在热继电器上了。

网友W:
我想这种接法不会对设备运行造成什么危害,倒是对人的安全隐患更大,因为就像大家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家都在遵循这个规矩。

网友X:
不安全!,但可以

网友Y:
同意关允钊说的: 像CJ12系列交流接触器,有动静触头,就要分输出输入端啦!
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看一下CJ12系列交流接触器的结构就明白了

楼主:
我个人也认为是对设备没有问题,关键是不安全。应该绝对禁止。

网友Z:
对设备没问题,只是不合符人的视觉习惯,维修时可能造成错觉.

网友AA:
和大部分人同样的观点,在设备使用中没什么问题,但电气人员检修时,反接会造成安全隐患,所以不要反接为好!

网友AB: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做事情不能只想到自己方便,而存在安全隐患啊

网友AC:
设备使用没有问题,不过尽量不要反接,如果反接要在显著的位置加以标明,防止事故发生,最好是按照规定连接。

网友AD:
并不是所有的交流接触器都能反过来接,这种方法省不了什么事。

网友AE:
真的要分输入输出吗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接触呢
谁知道在什么地方要用到呢

网友AF:
为什么不能反接呢?这样就会引起事的话还做什么电工呢?不如回家种地算了,难道不会用表测一下哪端带电.

网友AG:
  如果反过来和正确接法一样好的话,还有正反的分别吗?也许问题不是很大,但终究不是按"法律'
办事哟!

网友AH:
没用过分输出输入的接触器,CJ20的可以随便接呀

网友AI:
哦没用过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AJ:
没问题的,但给人欠缺的感觉。

网友AK:
普通接触器可以

网友AL:
没有输入,输出之分吧!输入输出的触点都是接在静触点上的吧,接法没有问题,只是习惯而也。

网友AM:
最好别反接因为这么和习惯不一样,会造成维修的不便

网友AN: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是没有输入输出之分的,只是习惯上进下出,就是CJ12-100,150的接触器也不是什么动静触头啊,但这样做会造成安全隐患,特别电气维修人员容易弄错

网友AO:
使用中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检修或换人工作就有安全隐患了.

网友AP(2008-11-26):
对:云锋 关于最好不要反接,自己接的都还知道,但是换作其它同事去维修时就难说了。
很大的安全隐患。
内容的回复:

同意,我今天就碰上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接触器是怎么接的,好像就是反了,开关爆了!

网友AQ:
一般情况时下都要按要求安装,CJ20接触器输入输出反了就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AR:
同意大家的意见,可以用,但是在后期的维护中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最好还是按照常规接线啊。

生命不可开玩笑的!

网友AS:
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只是有些不太习惯,平时检修是注意一些,最好还是按照常规的接法接

网友AT:
还是按规范接吧,为维护的人着想

网友AU:
设计的时候输入和输出在理论是就不一样
我建议大家不要不按规定自作聪明,安全第一。

网友AV:
我虽然没有  反着接过      但我觉得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W:
没这么干过,不过感觉应该没问题

网友AX: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都乱接,非出事不可. 安全第一。

网友AY: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接触器上进下出只是习惯性思维,

   135  出, 246  进,   我在有些设备上有看到过....

网友AZ(2009-03-19):
为什么要反装呢?既不美观.有不安全.关键不符合规则.

网友AR:
可以用,但是不安全

网友BA:
接触器两边都可以做输入输出端`不存在正反两边。但是如果你以前是接好了,安装在机器上面了的话,那你这样接的话那就不可以了。

网友BB:
大家手中哪一个CJ20-63的看一下,我们都知道,安装时一般都是线圈接线端子是向上的,此时,如果用输入输出端来分辨,上端应该是输入端了,但有时候为了接线方便,我们会把线圈的接线端子向下方放置,这样一来,也就是把接触器原来所谓的输入端变成了现在所谓的输出端,我个人以为这样使用完全可以,也并没有发现象前面几位工程师所说的安全隐患

网友BC:
电气人员检修时,反接会造成安全隐患,所以不要反接为好。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