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电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4-26):
俺上了三菱的贼船,使用了CCLINK总线,原想为了简化连线,多花点钱也值了。不想这该死的电缆竟然最便宜也要30大洋一米,还找不找国产替代产品,
想请教各位大侠,如果通讯距离不超过100-150米,站数也就7、8个,通讯速度低于1兆(其实115.2就行)。这样的话用普通的4芯屏蔽双绞电缆代替可不可以。如果实在不行,哪里能找到比较便宜的替代产品。急,谢谢各位!!!

网友A:
用我们国产的RS485电缆也可以的。相关资料已发至您的邮箱。
hdsr178@yahoo.cn

网友B:
用远东电缆

网友C(2006-06-06):
我用带屏蔽的普通网线

网友D(2006-08-29):
我试过普通网线可以实现

网友E:
就是用普通的四芯電纜線也可以的,不過要接地良好,我是這樣用的,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干擾,僅供你參考!!!

网友F(2006-12-09):
你好: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wanglei4520@sohu.com

网友G:
三菱公司手册中有说明的,如果不用专用电缆不保障系统能正常工作和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G:
其实普通网线超过100米已经信号衰减很厉害了,100米以上不能用的,个人意见

网友H(2007-03-05):
Belden生产的YR47205型电缆,是专为CC-LINK总线定制的产品,有CLPA的认证书,比小日本的电缆便宜多了,请放心使用。
有关电缆的问题可随时联系,sales@vdom.com.cn

网友I:
用普通电缆可以的,问题不大

网友J(2008-05-05):
我有抵制日货的思想,实在没有代换品才用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K(2008-08-18):
自己做的电缆老是报警.

网友A(2008-09-19):
通用的CCLINK电缆应为特性阻抗为110 Ω的三芯绞合屏蔽电缆。

网友I(2008-11-29):
这个电缆用国产的就可以了,三芯带屏蔽的线

网友L:
我项目也是用的CC-LINK总线,供应商报价45元/米,有没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啊?用普通三芯屏蔽电缆到底行不行?请高人指点下啊,急!!!

网友A:
楼上可用特性阻抗110Ω的国产CC-LINK专用电缆代替,价格不到进口的1/4.

hdsr178@yahoo.cn

网友L:
有具体型号和参数资料、供应商吗?能把资料发到我油箱吗?mla19821010@126.com

网友A:
对:malian01 关于

有具体型号和参数资料、供应商吗?能把资料发到我油箱吗?mla19821010@126.com

内容的回复: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M:
建议你最好使用CC-Link专用电缆,带有CLPA认证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建议你最好使用CC-Link专用电缆,带有CLPA认证的型号~

请解释CLPA认证。

网友N(2009-02-16):
那些都是骗人的,用普通四芯线都可以的

网友I(2009-05-01):
就用普通的电缆是可以的

网友O(2011-08-25):
使用普通的电缆,但是对里面的铜材要求比较高,需要大于或等于0.5平方,或者使用国产的替代,也是按照原装规格在国内生产的电缆,支持在线购买: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9760552,或者联系电话13332955873,QQ:826194795

网友P(2018-03-29):
上海长柔专业生产cclink电缆,可实现替代进口,价格便宜,年销售量几十万米以上,详情咨询QQ2758601928  网址: www.shchangr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