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 变频器

楼主(2006-04-26):
各位大虾好。小弟有一事相求:
在我们使用的变频器中,有一种KEB F5变频器,用它驱动的是KEB的伺服电机。在使用中,是三台电机同时启动,转动固定的转(圈)后再反转,然后循环。三机同步。
这就有问题来了。该变频器上有三个插口,分别为X3A(15孔SUB-D插口,连接增量编码器)、X3B(9孔SUB-D插口可选件)、带9孔SUB-D插口的操作器。设备上连接的是:X3A连接伺服电机,X3B连接另外两台变频器的X3B(即他们为并联状态),然后就是一台变频器上操作器的带9孔SUB-D插口连到PLC的RS-485,另两台未用。
我想请问,这后面两种插口这样连接的作用?为什么只有一台变频器上的操作器插口连到PLC?而X3B是三个并联?

楼主:
唉
都没人能顶一下。自己顶一下。
求助:三个插口的应用。

楼主:
谢谢你,哥哥。
我可真是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种联动的伺服电机运行,相信在纺织行业很普遍把。一起正转,再一起反转,然后再正转。如此循环。。。。
我是刚动手搞。希望各位能给个机会,让我学习、进步。
小弟深表感谢。

网友A(2006-12-19):
这就是主从控制呀

网友B(2009-11-06):
X3B是输出脉冲信号,给另外两台机器做速度参考的,同步控制的。接PLC的是主机,另两台是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