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传感器

楼主(2006-04-26):
需要一种传感器(可以用压力式)。想把它安装在运动机械上。测量压力的信号。无线传送信号到(可以是开关信号)PLC上。各位能否介绍一些相关的产品/机构。
注:看到有信息说德国开发出一种新产品(电灯开关),无线的(不用接线到电灯上),手按后,里面的压电晶体产生电压,发射信号到电灯上的接收器,控制电灯。但是找不到哪里可以购买。
请各位XDJM能介绍一些能满足要求的东东(或者电路原理,小弟可以DIY的)。

网友A:
想把它安装在运动机械上。测量压力的信号。无线传送信号到(可以是开关信号)PLC上。各位能否介绍一些相关的产品/机构。
你可以用无线RTU模块,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看到有信息说德国开发出一种新产品(电灯开关),无线的(不用接线到电灯上),手按后,里面的压电晶体产生电压,发射信号到电灯上的接收器,控制电灯。但是找不到哪里可以购买。
电灯控制的方式比较多,市场上有遥控器卖,控制灯应该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