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一个困扰我数月的灯泡,望高手解答!

楼主(2006-04-26):
有一台灯,旋钮式,可调亮暗(不知表述清楚否),关灯时需要旋转至“啪”一声,随即灯灭,之前一直如此,后来别处灯泡坏了,将此换下,后又找来一个新灯泡按与此台灯上。问题出现:关灯之后灯泡并不由暗转灭,而是继续照明十余秒,而后自行熄灭。
本人苦思不解,望高手解答。

网友A:
移相调光的?

楼主:
什么意思啊?我那是家用的台灯,的确是亮暗可调。

网友B:
双向可控硅坏了,击穿.原因1.灯泡功率过大 2.短路

楼主:
我那个现象可是每天都这样,不是偶尔。

网友C:
灯泡的问题,灯泡的灵敏度太高,很低的端电压可以使它暗亮,直至电量放完。换个灯泡试一试。

网友D:
双向可控硅坏了,击穿.原因1.灯泡功率过大 2.短路
楼上说的对,是最普遍的双向可控硅白识灯调光电路,你旋转的是代开关的470K电位器,该电位器是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用的那种,一般该台灯只能上40W的灯泡,大了就容易使可控硅击穿或使开关烧坏或炭化。
注意,此开关使关断总电源的
若能由明转暗,可控硅是好的,若旋转电位器亮度都明亮,可控硅穿了。
若关到喀一声响后等还要亮,则是开关未关断,(若是10秒后才有声响,则是此时才关断,否则,开关约有炭化)。
可换可控硅或电位器开关一试。

楼主:
是旋钮处发出的“啪”,但之前好象没出现,都是换了个灯泡的结果。灯泡从外型看就是那种普通的白炽灯泡,台灯仍然亮暗可调。

网友E:
移相调光的双向可控硅看来没坏,触发极电容放电较慢。可减小电容,或并一只适当的电阻。

楼主:
现在到底是台灯出问题了,还是灯泡出问题了呢?

网友F:
同意ZY123的看法,台灯内部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我怀疑产生脉冲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抱歉,因为台灯不是我的,其使用者近日连续到深夜,故未试验。
准备:一,灯泡换回试一下;二,再想... ...

网友D:
肯定是代开关的470K电位器(开关和电位器在一体中)问题,该电位器能旋转约315度,反时针旋转270度(此度数为电位器位置)后再加点力就咯的一声关断电源。
注意,此开关是关断总电源的,关断后什么电容、电阻、可控硅、电位器、灯泡等都失电,不可能再亮10秒,
肯定是开关坏了,
要想证明很简单,打开台灯底座,旋钮底面的两个接线桩就是开关的两端,220伏进线中有一根就一定要通过此开关,若它能关断灯肯定立即熄灭,不熄灭就是它没关断,

网友D:
本想发张台灯电路照片上来,但怎么都不接受。

楼主:
昨天简单试了一下,短时开灯,不足一分钟后关闭,现象正常,即马上熄灭。

网友D:
TO游击手,你好
发了一张台灯电路板的照片在你的邮箱中,你可看看。

网友G:
不用修了,还具备延时功能

网友H:
检查一下可控硅,有可能坏了

网友I:
开关灵敏度下降了!

网友I:
导致关不死的现象,可能是电位器由于发热而阻值降低了,10秒后 达到正常阻值了,就是这两个阻值的不同,导致延时.

网友J:
 移相调光的双向可控硅看来没坏,触发极电容放电较慢.

网友K(2006-06-21):
换一只同型号的可控硅就OKl了!

网友L:
    应该是控制电路里触发信号处的一个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M:
应当看一看电路图,否则只能乱分析. 电容的容量很小不足以点灯10秒钟. 怀疑你的台灯电路与一般的电路不同,开关没有断开全电路,只是断开了触发电路,残留在电容里的电荷继续触发可控硅使之导通.你后来换上的灯泡可能功率比原来的小.另外可控硅是否是单向可控硅加整流桥电路?因为有些单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很小. 这些都是可能的情况,应当看电路图才能最后确定.

网友N:
看来可以提前关灯了,成了节以有台灯了,现在不正在流行照明节电吗?

网友O:
同意王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析

网友P:
这种双向可控硅控制的调光台灯,对灯泡的功率有要求的,通常不能太大,否则会烧可控硅的。

网友Q:
如果分析原理的话,请查看电容,双向可控硅,电位器,可控硅如果损坏可以换成3A的(原先的是1A) 。如果要只为修理的话到电子元件市场花3元买个调控器换上即可。

网友R:
统一台湾

网友S:
我支持王立忠老师的分析:电位器开关没有关断全电路电源,而只是关断了可控硅控制极电路,电容残留的电荷继续通过可控硅控制极放电,而引起的上述问题。

网友T:
    电位器开关没有关断全电路电源,而只是关断了可控硅控制极电路,电容残留的电荷继续通过可控硅控制极放电,而引起的上述问题。

网友U:
如果你是懂电子电气的话应该很容易的问题,在这里所有人给你的答案都是猜测,你把整个灯拆开,看看PCB的LAYOUT与零件就能知道它是怎么一个东西了.真是小题大做.你要是一台电视机坏了的话那你不是要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

网友V:
可控硅坏了吧.

网友W:
讨论来讨论去到底哪里坏了,不知楼主找到答案没有。我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一个小小的台灯学问还真不少。

网友X:
你装的应该是节能灯吧,请装白炽灯试试!
如果问题依旧,请发台灯电路图至qq:630708592

网友Y(2006-08-01):
旋转至“啪”是电位器开关.  调光灯只能用白炽灯

网友Z:
旋转至“啪”是电位器开关. 调光灯只能用白炽灯。并且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AA:
不是灯炮问题.

网友AB:
你的灯泡功率可能太大了,造成可控硅软击穿.

网友AC:
加双联的电位器开关,或者直接关灯的时候直接拔电源。呵呵

网友AD(2006-10-12):
请发张电路图来,看了之后再作分析

网友AE(2006-11-19):
ZY123: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27 15:02:00
移相调光的双向可控硅看来没坏,触发极电容放电较慢。可减小电容,或并一只适当的电阻。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