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易控的软件做出的按钮!

楼主(2006-04-26):
欢迎提出意见! 易控=上手容易,开发简单高效!图形精美!

楼主:
呵呵,刚才好像没发上去!
第二幅:

楼主:
怎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A:
瓦赛,有专业图像处理效果哦
丁阿
动画动画也能有此效果么?

楼主:
可以做到,不过你的电脑配置就要求比较高了!

网友B:
还不如用flash做,不要钱。

楼主:
干脆你用flash做控制算了,哈

网友B:
楼上的以为用flash做不了控制吗?错!
用flash做控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存在任何技术困难和瓶颈。
知道Flash UI Components吗?别说按钮这种简单的东西了(按钮至少在flash5.0的时代就支持了(5.0以前我不清楚,因为我没用过)),就算Radio Button,Check Box,ListBox,ComboBox,ScrollBar之类的都有现成的可以用,flash安装好就有了,具体用法全都有示例可以参考。
通过flash播放器的ActiveX控件的FSCommand,你的应用程序可以直接控制你的flash。比如修改或者读取里面某个文本的内容,停止或者播放里面某个影片剪辑之类的。
flash的脚本功能也非常强大,某些事情可以利用flash的脚本来实现,从而减少应用程序的编码工作量。

网友B:
你的这些东西在flash中做非常简单,人人都会。flash自带的示例都比你做的漂亮多了。

楼主:
楼上的哪里凉快,哪里呆着吧!

网友C(2007-11-28):
呵呵,说实在的。C#.NET开发界面确实比较漂亮,这个都知道。。而c++在MFC下面做的话界面确实不咋的。。但是.net对配置要求高,而且.net在大系统的时候本身就不很稳定。。。不知道易控这个怎么做的?运行稳定不?

网友D:
易控=上手容易,开发简单高效!图形精美!这是事实,运行起来怎么样尼,垃圾一个

楼主:
请教一叶77: 但是.net对配置要求高,而且.net在大系统的时候本身就不很稳定。。。
    从哪里得出的结论?

楼主:
下面引用由IPXzery11在 2007-11-28 17:48:00 发表的内容:
  易控=上手容易,开发简单高效!图形精美!这是事实,运行起来怎么样尼,垃圾一个
--------------------------------------------------------------------------------------------
    你如果用不着256M或以下内存,用都别想用,如果内存够大,运行起来还是很快的!
    不知IPXZERY11遇到什么问题,这么评价我们软件,有空的话交流一下?  010-51658941-805

网友E:
TO: IPXzery11
如果对我们软件的那个方面或者功能觉得不够完善 我们很希望您跟我们沟通 我们来改正 但希望您以后说话注意措词 谢谢

网友F:
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用易控最新版做一个工程,工程中只有一个主控画面,画面里含有第一张图片内的所有按钮。请问这个工程有多大?
    我同事曾用过其他组态软件,按钮效果也很漂亮,但工程很大。我想知道用易控做的话有多大。谢谢!

网友G:
工业控制最主要的是稳定而非美观!

网友E:
To Hitin:
你好,关于您的问题,答复如下:
第一个图中的按钮在易控中是利用易控的基本图形和图形处理做出来的效果,不是用位图做的,因此,生成的画面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