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60HZ的电器能拿来直接用吗?

楼主(2006-04-26):
美国60HZ的电器能拿来直接用吗?

网友A:
那要看你用在哪了

楼主:
比如仪表,传感器什么的能通用吗?

网友B:
大多数不行
少数可以

网友C:
有些电器,它的电路最后都是要整成直流来工作的.这样的话,只有电压没出入,应该可以用的.再说了,它的内部电源电路还有稳压电路呢.不过这可要确定好了,才去通电啊

网友D: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0127
220v 60hz  的仪器国内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