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输出力矩精度

楼主(2006-04-26):
给伺服驱动器一个稳定的力矩输出给定信号,电机工作在力矩控制方式,伺服电机输出力矩精度能达到多少?重复性能达到多少?关于力矩控制的资料真难查,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很少有人能给你答案,因为伺服控制的是电流,通过电机实现的力矩。问题在于电流和力矩间的关系无法精确地建立数学模型。

网友B:
力矩精度=电流精度 一般的都是10bit-12bit的

网友C(2010-03-04):
谢谢二楼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想知道你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D:
根据安川的伺服手册,电流控制精度的指标为1%。

网友E: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闭环控制力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