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楼主(2006-04-26):
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一般表示为多少V多少A,这个参数是指该继电器触点输出的信号规格?还是该继电器的最大额定值?

网友A:
继电器触点的额定值,比如说250V,2A,那么你的负载电流就不能大于2A,也不能超过250V。

网友B(2009-03-25):
那怎么测一个继电器的触点容量是不是符合这个250V,2A呢?总不能加个250V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