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惯性矩对电机性能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2006-04-26):
大家好啊。电机的惯性矩对电机性能有什么影响啊,还有饲服电机轴惯性矩之推荐比例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呢?在选型时这个指标重要吗?
有人能告诉我吗?

网友A:
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都将作用在驱动系统上,电机惯量大了当然给系统带来更大的惯性和时间常数。

网友B:
电机惯性矩与负载匹配是选型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不匹配,基本讲,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一般计算出负载的惯性矩,然后所选用的马达的惯性矩必须要大于负载惯性矩的十分之一对吗?

网友C:
为什么惯性矩要匹配呢?

网友D:
----为什么惯性矩要匹配呢?

关注中......

网友E:
小马拉大车,会拉不动的
大马拉小车,能量都浪费在马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