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400的计时和累计问题

楼主(2006-04-26):
想用计时器监视一个泵的开关量输入,要求,泵启动开始计时,显示本次运行时间,停止后将当前运行时间加入累计时间,怎么做啊??各位大大!!

网友A:
很简单啊!定义三个字的寄存器,分别代表秒、分、小时。用一秒为周期的脉冲,在泵运行的时候一个上升沿加一,然后用比较指令,大于等于60时,将秒寄存器清0并将分寄存器加1,当分大于等于60时将分清0,并将小时的寄存器加1,就这么简单。你要愿意的话,可以增加天和月的寄存器。

楼主:
谢谢!!
如果我有很多泵需要计时,那不是要很多寄存器?

网友B:
我一般是用plc的时钟来做,比较方便,可以仔细参考说明书关于时间这部分的说明

网友C(2007-04-11):
尽是糊弄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