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机界面

楼主(2006-04-26):
我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有什么国产的人机界面比较好(PLC是公司规定的,人机界面是我自选的,支持国产)怎么与PLC通讯的,要设置些什么?程序怎么写的啊?

网友A:
建议你试试MCGS

网友B:
我建议使用国产的品看版如台达、信捷或者威伦。

网友C:
海泰克的性价比最高

楼主:
好的,没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D:
 我最近想用三菱FXPLC 和三菱F系列人机界面做个程序,其中一段是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数据好修改设定值,想请问一下在PLC上的程序怎么做,用哪几条命令。谢谢!

网友E:
如果文本HMI功能够用,可以试试我们的POP-HMI !

网友F(2006-07-20):
引用PLCmcPLC:

我最近想用三菱FXPLC 和三菱F系列人机界面做个程序,其中一段是在人机界面上输入数据好修改设定值,想请问一下在PLC上的程序怎么做,用哪几条命令。谢谢!
===========================================================
其实你不用编写指令,可以在屏子上编一个数据输入按钮,按钮的地址直接是PLC里要修改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G:
永无止尽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E:
POP-HMI文本显示器不仅支持三菱FX CPU模块的通讯,还支持其通讯模块FX-485BD的多台连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