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密数控电压源(0-12v)的设计

楼主(2006-04-26):
控制部分:MCU我用的是AT89C51;数显用的是静态三位的LED;数\模转换部分用的是DAC0832;
我想知道MCU的Vcc取多少合适?DAC0832的Vcc取多少合适?还有给芯片及集成块供电的电源的制作?功率放大(电流)这块及稳压输出的设计?

网友A(2007-12-04):
主要研究内容及指标:

1.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能够输出恒定的单路直流电源电路;

2. 输出电压精度为±1mV;

3. 输出电压由键盘输入确定;

4. 建议采用AD669为数模转换器;

5. 设计电路的硬软件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 何立民,MCS—C51系列单片应用系统设计配置与接口技术,北航出版社

2. 何立民,高级单片机教程,北航出版社

3. 孙传友,测控电路及装置,北航出版社

4. http://www.mcu16.com/

5. http://www.elecn.net/

6. http://bbs.edn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