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流量计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6-04-26):
并排安装的几台涡轮流量计,输出频率信号,接智能流量积算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这种现象,有时管道无液体通过的情况下流量计瞬时值会有跳动显示,数值跟平时工作时差不多,时间长了累积量就会增加。有时一条管道有液体通过,其它几条有的就会受干扰。这种现象时有发生。电话咨询了一下厂商说是干扰所致,但仪表现场远离厂房又没有大型的电气设备,查不出有明显的干扰源。厂商给出了一些方法如将几台流量计通过导线连接后接地等,但效果不明显。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能否给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在此谢谢啦!

网友A:
按您的说法,很可能是您的电源受到了干扰,也就是说电源不干净.您可以换其他线路的电源供电试试.您可以查一下干扰的数值,看看是不是固定的50HZ干扰信号.还有可以直接用现场显示不要用二次仪表.有兴趣QQ21477219

楼主:
谢谢优格,我先试试看,有问题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