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关于DS18B20的转换时间问题

楼主(2006-04-26):
我一直以为18B20用12位数据位的话,温度转换时间是750MS,11位是375MS.今天用示波器测量后才发现,无论用9,10,11,12位转换时间都是3.85MS.和资料上提供的数据差很远.后来我认为资料上的意思是最大转换时间是750MS,那么就说明转换时间不是固定的?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呵呵,再做做试验,看看得到的数据对吗。
转换时间应该是固定的

楼主:
我是这样做实验的: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44H后,给I/O口一个高电平,然后用READ TIME SLOTS读1820的数据口,温度转换完后1820会发送低电平,这时给I/O口发低电平,然后来个循环.用示波器测量I/O口高电平的时间是3.85MS.和资料上介绍的根本不一样.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A:
留个邮箱,给你个例程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