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个问题

楼主(2006-04-26):
刘工你好:请教个问题,PCL进行定位控制时
只需要,起始频率,最高频率,上升时间,
脉冲数,就可以进行定位了。如果用单片机来实现,
请教有没有具体的算法。我的系统要求,是一个定位系统。
步进电机的转速跟随采样的时间变化而变化。
我现在使用的查表方法,将上升曲线的脉冲分成3段
再将每段的每个频率停留步数做成表格,通过表格计算出
上升曲线总的跳跃的步数。
以上方法速度改变的不均匀,所以请教一下有没有好的算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我自己没有做过控制产品,基本上只是使用控制产品。算法部分,只有应用体会,基本没有实践经验。
我接触的控制产品,基本上都是按照加速度、速度来规划加速过程,根据位置-时间的关系,每个周期计算本周期结束时电机应在的位置,并发送相应的脉冲。

网友B:
不知你用的什么MCU,使用他的什么功能模块?定时器还是...?“上升曲线总的跳跃的步数”要比较多才行,否则高速时速度曲线不连贯变化速度超过电机(带载后)能够容许的最大加速度,立即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