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工作温度

楼主(2006-04-26):
我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我设备上有一台伺服电机坏了,送到供应商去维修,他们说是编码器坏了,原因是温度过高,我很奇怪,编码器的工作环境温度是不超过85度,我马达轴与编码器相连接的部分温度较高,可能要超过85度,这是损坏的原因吗?如果是这温度最多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A:
其他自动化产品也有类似的问题,资料上只有工作环境温度,没有产品本身的温度范围。

网友B:
電子元件工作溫度在70度以下 高溫對馬達也會造成損害 你該檢查為何會有高溫的產生 這才是重點

网友C:
  环境温度也就是你使用的器件周围环境的温度,当然包括直接连接的轴部分,而且直接相连的轴部分热传输更充分后果更严重,温度过高就会烧毁码盘以及检测电路的电子器件。。。
  马达轴温度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整个工作的空气中就是高温环境那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只是通过轴的金属连接的热传导造成的,可以考虑采用非金属能绝热且能高温使用的联轴器进行绝热处理,注意电机的法兰也要注意绝热,再不就适量对电机进行冷却处理。。。

网友D:
通常,编码器的工作温度是-20度到+80度,特规可以做到-40度到100度,但价格非常高。

楼主:
这问题不好回答,主要看生产马达的装配工艺

网友E:
欧洲品牌的编码器用于工业已大部分到80度,用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温度标准是100度,有的品牌是125度。价格并不特别,包括上面提到的-40--100度,好多品牌已是常用规格。

用于伺服的编码器之所以温度要求高,源于转速高,空间小,尤其是转轴部分,另如分辨率高,开关频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