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做数据采集画面下位机一般怎么选型

楼主(2006-04-26):
请教各位高手,如果用VB做数据采集,不参与控制,大概50个点,点很分散,最远150米,如果要保证安全可靠,应怎么选型,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研华的采集模块来作。再用RS485进行连接

楼主:
不知研华的采集模块抗干扰能力如何,RS485能否抗雷电,谁使用过该产品,交流一下.以前用的7017和7520模块很不稳定,且易损坏.

网友B:
我可以为你提供IO模块,485通讯.抗干扰能力应该说是挺好的.需要的话加我的QQ:165634436

网友C:
若485的I/O点很分散, 建议你使用I-7513模组它非常适合用在星状的485结构,可解决有些模组会抓不到问题。一般单port 485输出模组只适用于bus type 485结构下,若I/O点太过于分散常因485 Driving问题造成模组有时抓的到有时抓不到问题。
I-7513提供三端隔离保护可解决485 Common voltage问题,且模组内建PTC和TVS 保护零件,可提供4KV IEC 61000-4-2 Direct Discharge and 8KV IEC 61000-4-2 Air discharge保护。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513.htm

在485的接联机,建议一定要使用双绞线施工配线,不要使用一些奇怪的线材,如:电话线、电源线、单芯线…等,才能确保通讯回质。

至于I/O模组上,现在I-7017R提供+/-240Vrms over voltage protection,解决I-7017模组在analog input端上保护不足问题。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017r.htm

网友D(2006-06-21):
我们用研华的产品已经有多年,而且用得还可以,如果需要什么帮助请联系qq:55500127

网友E:
研华的怎么样
应该不错吧

网友F(2006-08-08):
三樓的可能要失望了, 雷電的電壓通常大的超出想像, 可能找不到哪個工業電子設備可以防的了雷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