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 三菱mr j 2A系列的试运转

楼主(2006-04-26):
我是一个学生,试验室有一个三菱伺服驱动型号是MJR2A系列的,由于手头上资料不足,我按着MJR2S系列的说明书去试运转但根本就没有那些说明书上所说的,所以无法进行试运转,麻烦各位高手指点小弟!感激,

网友A:
JOG吗?你接线和参数调整对,肯定可以的。

楼主:
to: 深圳华科星电气
CN1B3接CN1B13
CN1B16 ,CN1B17都接到CN1B10(或者CN1B20)
CN1B5没接到CN1B10(CON1B20)
参数设置:NO 0=0000
CN1A我没有接上去,编码器得线也接上了!请问还要怎样?或者能否给我你得联系方式我找你详细!

网友B:
快毕业了吗?
呵呵~我手上有点关于这个的资料~给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我的QQ:54169369

网友C:
能也发给我一份吗?谢谢阿
ly_alen@sina.com

网友D:
应该是MR-J2S吧?
试运行必须在INC系统使用,设定No.1参数。
你的急停接了么?
按照手册去做应该没有问题的。
你说不可以,有什么报警异常之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