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4-26):
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设置后,按运行键变频器不运行,其他按键都可以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西门子什么型号的?

楼主:
MIDIMASTER VECTOR 6SE3221-7DG40

网友A:
外部运行好吗?是不是面板按键不好了呢?

楼主:
给上电之后,显示F004,查手册是电机PTC使能,改参数后还是不行
我想是不是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但哪部分电路是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
还没有带电机和外部运行

网友A:
有报警当然开不起来,要把报警解除掉才可以

网友B:
这种东西故障自己是不敢动的,还是清高手吧!!!!!!!!!

楼主:
现在可以启动,但三相输出是负1000多伏

网友C:
可能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有问题请致电:021-55880702上海鹏冲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换一块表测量

楼主:
现在变频器可以启动,但50HZ时,输出电压有430多伏三相平衡,电压偏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是表受到干扰,一般我的经验是,在5HZ运行时,输出电压三相平衡就大功告成了.....不去管到底是多少V.....变频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F:
输出有1000V没用 ,因为它是一个PWM波
普通表测不出来
只能看它是否平衡

网友G:
支持楼上观点
普通表测不出来

网友H: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I:
用指针表测

网友J:
同意楼上的,估计楼主是个新手

网友F(2006-06-13):
只要3相输出平衡就行了,输出是一个PWM波 一般的表是测不准的

网友K:
基本是按键问题!!0573-8587282

网友L:
用模拟表,测三相平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