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

楼主(2006-04-26):
我是一家工厂的维修电工,现在遇到一个麻烦。新进一台风机,配套电动机11KW,我选用了100A石板闸刀做总电源控制,下边接进一个60A闸刀和一个60A交流接触器做电动机控制。接触器到电动机用的是2.5平方三相电缆,石板闸到接触器的引线用的是6平方的单股铝芯线。出现以下情况,只要动作接触器,电机运转3秒左右,60A闸刀的三根保险立即起火熔断,请前辈帮忙,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设备均正常,电动机完好。》

网友A:
11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22A,启动时电流超过110A。刀开关选小了。
多余说一句,电机没有热保护,不怕电机损坏。不用刀开关,建议改为断路器。

网友B:
是不是电线短路

网友C:
电缆是不是有点细?接触器到电动机有多远?用兆欧表测量一下电缆的绝缘电阻,最好带着电动机一块测量。

网友D:
接触器到电动机用的是2.5平方三相电缆??配套电动机11KW!!

网友E:
电缆选得过小,电机启动时压降大,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远远大于60A .;选为63A空开,电缆至少选6平方的

网友F:
要装启动器或星三角启动

网友G:
引用:
   曹大平:      11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22A,启动时电流超过110A。刀开关选小了。
多余说一句,电机没有热保护,不怕电机损坏。不用刀开关,建议改为断路器。

而且最好要,選120A的斷路器,電纜要6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guafa58在 2006-4-27 8:58:00 发表的内容:

引用:
   曹大平:      11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22A…
--------------------------------------------------------------------------------------------
11KW要选用120A的断路器,不会吧?选32A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I:
用60A的加6平方线,负荷重就星三角

网友J:
引用:
   曹大平:      11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22A,启动时电流超过110A。刀开关选小了。
多余说一句,电机没有热保护,不怕电机损坏。不用刀开关,建议改为断路器。

网友K:
三相保险全都熔断?

网友L:
用60A空气断路器和6平方的铜线

网友A:
额定电流22A的电机,断路器只需要32A就足够了,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M:
11KW电机,断路器只需要32A就足够了,选得太大起不到保护作用,

楼主:
我现在选用200A的石板闸控制电源,60A的接触器控制电机,这么简单的控制有什么隐患?怎么完善?谢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N:
从你的故障现象看,可以判断是你所选元件参数不合适,躲一开起动电流,这位曹兄的分析我很赞成。另外,去电机的线是否选得过小,当然这不是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行的原因,这是个隐患。

网友O:
11KW空压机我用4的铜线60的空气开关常年运行没问题!

网友P:
如果是60A的保险,配11KW的电机我觉得够了,先检查下保险是否接触良好,再确定电动机是否确实没问题,看下电流表或用钳型表卡下启动电流有多大?加个空开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
我支持这种说法?如果是60A的保险,配11KW的电机我觉得够了,先检查下保险是否接触良好,再确定电动机是否确实没问题,看下电流表或用钳型表卡下启动电流有多大?加个空开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Q:
11KW的电机,电线最好不要小于4MM.因风机启动时间较长,2.5MM的压降教大,60A的保险,配11KW的电机足够了,也可用D25或D32的断路器,原因是线细压降大,你可以测量一下启动是电机侧的电压,可能你这条线路的容量也不够

网友R:
另外是否要看下电机是轻载启动还是重载启动,如果是重载启动的话空气开关要选的大点的,还有看下熔丝熔断的现象,如果是熔断的话,保险丝断的位置是在中间,如果是短路的话,那么保险丝熔断的位置在根部,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S:
电机或输出线存在动短路。

网友P:
如果是熔断的话,保险丝断的位置是在中间,如果是短路的话,那么保险丝熔断的位置在根部,个人经验,供参考。
我觉得好象说反了,过载熔断一般应是在根部,短路应该是熔断位置在中间,而且往往熔断是大面积的。

网友T:
11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22A,启动时电流超过110A,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的地方.因为虽然电机没有热保护,但是60A的保险是很保险的
你可以检查一下各部的接头是否松动,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的地方.
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如果是熔断的话,保险丝断的位置是在中间短路一般不应该熔断位置在中间吧.
个人意见.

网友U:
保险选小了吧?

网友V:
你的保险是不是小了,你的线肯定是小了!!要用6MM的

网友W:
恕我直言:楼主选的电气材料是:大的大,小的小.并且很落后,不安全.
个人认为:风机启动时间长 电流大.可以选用40A的断路器,40A的接触器,在加一个热继电器(调好整定值),6平方国标电缆.仅供参考.

网友X:
电机运转了3秒钟,我怀疑电机绝缘有问题,或者是负载,仅供参考.

网友P(2006-08-27):
想问下楼主,你是凭什么判断电动机是好的?如果电机和线路都没问题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流?你用的是多少A的熔死丝?问题过去这么久了,有空别忘了揭晓下答案。别告诉我你用的是焊锡丝,^_^!

网友Y:
支持换灯泡的

网友Z:
线也太细了电吧!

网友AA:
闸刀不要用了,没好货的。6的铝线只能带25A。2.5的铜线有2.5吗?建议总开用DZ20-100/3300 100A。下面带DZ20-100/3300 40A带电机。电线4平方到电机

网友AA:
用1.5平方的铜丝当保险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