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控制系统可靠性问题

楼主(2006-04-26):
     各位大虾,讨论桥式起重机控制系统的可靠性问题应注意哪几点呢?能建议些相关资料或书籍看看吗?十分感谢!

网友A(2006-06-14):
俺(山东)是专搞起重机的,俺是搞电气控制的,你是指电气部分还是机械部分?QQ56561149    8888caxa@163.com

网友A:
对不起!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是多方面的,现在控制系统都采用plc控制,动力系统用变频器,稳定性很好,但要考虑外界环境。

网友B:
其实,以现在的形式眼前很多还是旧控制,只有那些才大气出的企业才肯花银子

网友C:
是呀,现在产品的竞争主要是成本的竞争大都还用着凸轮控制器和主令控制器,用PLC的一年接不到几家哦!

网友D:
  上面说得对,用得更多的还是常规控制,用PLC及变频器的还是不多

网友E:
你也可以考虑使用遥控器操作啊,也很稳定的!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F:
论可靠还是PLC,论实用还是主令控制器。

网友G:
各位大峡  能解释一下 主令控制吗?

网友H:
主令控制器其实是联动台的一种,它体积小,操作力度小,触点容量小(一般5-10A),能自动回零,也有手动回零的,能实现四机构联动。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I(2006-07-19):
用着凸轮控制器,主令控制器和手电门控制实用,可靠!

网友C:
我厂20T天车,滑线常坏,怎样解决?有什么耐用产品没有?

网友A:
赵问你好:最好的是角铁的,你们厂一定是安全滑线。角铁的虽然古老但耐用。当然安全滑线也有好的(单集的好用)

网友J:
不管是PLC还是老式继电器线路,可靠性主要矛盾大多都集中在器件质量上,选用好的器件是关键。

网友K(2006-09-24):
  赵问你好:最好的是用电缆+0.1T铁吊线环,很好用,只是要一年换一次钢丝绳.

网友L:
快用PLC吧,单从故障率上就别无选择

网友M:
plc好,我在港口。故障率低,人也省事。常规的接触器容易坏(切换次数多),不过变频器也不是好修的,得有专业基础。

网友N:
2种解决方法:一是做成遥控的,二是用吊线环,综合考虑成本

网友O:
近年来,PLC和变频器在起重机中开始大量应用,它们在起重机中应用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PLC和变频器的耐环境设计(温度、振动、湿度、海拔等);
2、PLC和变频器的电磁兼容性设计(既不对电控系统中的其他器件造成干扰,又不被其他干扰源所干扰);
3、PLC和变频器的控制安全性设计(由于它们属于电子器件,过载能力不高,又不同于传统的电控系统,所以必须研究它们的安全性控制问题)。
详细的专业参考资料:〈电气传动〉2003年5期的〈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的设计因素〉,〈电气传动〉2005年1期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在龙门起重机中的应用〉。

网友P(2006-10-30):
起重机!我可能要从事的行业。

网友Q:
用PLC控制器控制变频器的调速系统在超重机应用已非常成熟,其的可靠性已很好,但要注意其的使用环境和性价比。

网友R:
现在大部分钢厂铝厂需要的起重机都要求用PLC变频控制的
我在一家起重机公司搞电气设计的

网友R(2006-12-03):
是啊 ,现在在起重行业,设备不说先进,都还可以,只要你舍得花钱,象首钢的这次 京唐钢厂项目,我公司参加投标了,不知结果如何,
里面的大吨位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S:
同意---太白山3767:的观点!

网友:
起重机比较麻烦,为了安全,就更麻烦了.

网友O:
随着工业生产对起重机调速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常用传统的起重机调速方法如: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晶闸管定子调压调速和串级调速等共同的缺点是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有集电环和电刷,它们要求定期维护,由集电环和电刷引起的故障较为常见,再加上大量继电器、接触器的使用,致使现场维护量较大,调速系统的故障率较高,而且调速系统的综合技术指标较差,已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特殊要求。
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在工业界的广泛应用,为交流异步电动机驱动的起重机大范围、高质量地调速提供了全新的方案。它具有高性能的调速指标,可以使用结构简单、工作可靠、维护方便的鼠笼异步电动机,并且高效、节能,其外围控制线路简单,维护工作量小,保护监测功能完善,运行可靠性较传统的交流调速系统有较大的提高。所以,采用交流变频调速是起重机交流调速技术发展的主流。

网友O:
起重机的运行特征:
a.起重机应具有大的启动转矩,通常超过150%的额定转矩,若考虑超载实验等因素,至少应在起动加速过程中提供200%的额定转矩。
b.由于机械制动器的存在,为使变频器输出转矩与机械制动器的制动转矩平滑切换,不产生溜钩现象,必须充分研讨变频器启动信号与机械制动器动作信号的控制时序。
c.当起升机构向下运行或平移机构急减速时,电动机将处于再生发电状态,其能量要向电源侧回馈,必须根据不同的现场情况研讨如何处理这部分再生能量。
d.起升机构在抓吊重物离开或接触地面瞬间负载变化剧烈,变频器应能对这种冲击性负载进行平滑控制。

网友O:
起重机用电动机的选用:
笼型异步电动机由变频器供电时,会由于变频器高次谐波的影响和电机运行速度范围的扩大,出现一些工频电源供电时没有的新问题。
3.1谐波的影响
笼型异步电动机采用PWM调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供电时,定子电流中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它造成电动机的铁损和铜损增加,致使电动机的温度上升。统计资料表明,电动机在额定状态下,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比工频供电时,电流增加10%,而温升增加20%左右。选择电动机容量时,应留有裕量,防止电动机温升过高,影响其寿命。
3.2散热能力的影响
标准笼型电动机调速运行时,额定转速以下随着转速的降低其散热能力变差。门式起重机的起升、平移机构均为恒转矩负载,为了保证低速运行时电动机温升在容许值内,须采用变频专用电动机。现在国内推出的变频专用电动机由普通笼型异步电动机加装独立风扇组成,并且提高了电机绕组的绝缘能力,可在3—100Hz范围内连续运行。3—50Hz范围内为恒转矩运行,50—100Hz范围内为恒功率运行。
3.3电动机绝缘的影响
现在市场上出售的通用变频器大多采用PWM调制方式的IGBT逆变器技术,其输出电压由高压脉冲组成,峰值约为电网电压的1.35倍。根据电机电缆特性及供电距离的不同,脉冲电压的峰值在电动机接线端子处可能加倍,这就对电动机的绝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详细情况应参阅变频器生产厂家提供的使用手册或向电动机生产厂商咨询。

网友O:
变频器的选用
能满足起重机运行特点,即具有高启动转矩、低速满转矩、快速的转矩上升时间和抱闸顺序控制等功能的高性能工程型变频器,主要有ABB公司的ACC600系列直接转矩控制型变频器;西门子公司的6SE70/6SE71系列、安川公司的VS—616G5系列、三菱公司的FR—A241E、FR—A540系列等矢量控制型变频器。下面就起重机的起升、平移机构的变频器选用原则做以详细说明。

网友O:
起升机构:
变频器的容量必须大于负载所需求的输出,即:
k PM
P0[KVA] ≥ ————
ηcosφ
式中k——过载系数1.33
PM——负载要求的电动机轴输出功率,kW
η——电动机效率
cosφ——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起升机构要求的起动转矩为1.3—1.6倍的额定转矩,考虑到需有125%的超载要求,其最大转矩需有1.6—2倍的额定转矩,以确保其安全使用。对于拖动等额功率电动机的变频器来说,可提供长达60秒、150%额定转矩的过载能力,因此过载系数k=2/1.5=1.33。
在变频器容量选定后,还应做电流验证,即:
ICN≥kIM
式中k——电流波形修正系数(PWM调制方式时取1.05—1.1)
ICN——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
IM——工频电源时的电动机额定电流,A

网友O:
平移机构
变频调速起重机的平移机构分大车机构和双小车机构,两种机构大多均为多台电动机传动方案。由于起重机平移机构的转动惯量较大,为了加速电动机需有较大的起动转矩,因此起重机平移机构所需的电动机轴输出功率PM应由负载功率Pj和加速功率Pa组成,即:
PM≥Pj+Pa
由于平移机构采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动机的通用U/f开环频率控制方式,因此在变频器容量选择时,还要满足以下公式:
ICN≥knIM
式中k——电流波形修正系数(PWM调制方式时取1.05—1.1)
ICN——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
IM——工频电源时单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n——一台变频器拖动的电动机数量

网友O:
再生能量的处理
当采用变频器传动的起升机构拖动位能性负载下放或平移机构急减速、顺风运行时,异步电动机将处于再生发电状态。逆变器中的六个回馈二极管将传动机构的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回馈到中间直流回路,并引起储能电容两端电压升高。若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当中间直流回路电容电压升到保护极限值后变频器将过电压跳闸。

网友O:
在高性能的工程型变频器中,对连续再生能量的处理有以下两种方案。① 在中间直流回路设置电阻器,让连续再生能量通过电阻器以发热的形式消耗掉,这种方式称为动力制动;② 采用再生整流器方式,将连续再生能量送回电网,这种方式称为回馈制动。动力制动方式控制简单、成本低,但节能效果不如回馈制动。回馈制动方式虽然节能效果好,能连续长时制动,但控制复杂、成本较高。应该注意的是,只有在不易发生故障的稳定电网电压下(电网压降不大于10%),才可以采用回馈制动方式。在再生发电制动运行时,电网电压的故障时间大于2ms,则变频器控制板用“低电压”故障切断并断开网侧接触器,退出回馈制动运行,从而造成制动不能连续进行的故障。对于采用滑触线供电的门式起重机,应特别注意防止滑触线电刷接触的间断,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应采用动力制动方式,以保证起升机构持续下降时调速制动的可靠性。

网友O:
PLC在变频调速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1.PLC硬件配置
起重机变频调速系统设计中,为了减少继电器的用量、提高电控系统可靠性和增加系统控制灵活性,可以引入了PLC控制。PLC主要完成各机构变频器的给定指令和变频调速系统的各种保护信号的逻辑控制。为了提高PLC控制系统的灵活性和可维修性,建议PLC选用模块式。为了实现对门吊操作信号的实时监控和各种故障信号的智能显示,控制系统还可以采用触摸屏进行智能显示,触摸屏与PLC通过总线接口的通讯电缆进行数据交换。维修人员可根据智能显示屏的故障诊断提示实现快速维修,从而缩短了门吊发生故障后的修复时间。

网友O:
2.变频器控制部分的PLC程序设计(下面以2003年我设计的国内目前起吊吨位最大的1100t全变频门吊为例进行说明)
双起升机构的驱动变频器由于采用ACC600起重机专用变频器,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来自于PLC输出触点,因此采用ACC600提供的分级无线电给定(STEP RADIO)控制模式。它支持4种不同的速度级别,其速度给定由第一个速度级别的方向命令加上另外三个用于不同速度级别的触点指令构成。触点可连接到设置的DI(包括扩展I/O模块)上,相应的速度给定级别由参数64.13SPEED REF LEVEL1到64.16 SPEED REF LEVEL 4设定。只有较低级的分级触点全部闭合,高一级的才能激活。例如:当闭合触点要打开第4级的分级给定时,第2、3级的触点必须闭合。STEP RADIO控制模式不需要零点位置输入信号,操纵杆监测功能无效。双起升机构的PLC程序主要完成起升变频器给定信号和外围信号的逻辑运算、制动器的控制和各种故障信号的逻辑判断。
大、小车机构的驱动变频器采用FUJI公司通用多功能G11系列变频器,变频器的速度给定采用多段速标量控制,它来自于PLC的二进制编码形式输出触点。大、小车变频器均为5档速度,每档速度的设定值在C05多步频率1到C09多步频率5中灵活设置。大、小车机构的PLC程序主要完成变频器二进制编码多段速标量控制模式给定信号和外围信号的逻辑运算、制动器的控制和各种故障信号的逻辑判断。

网友O:
电磁兼容性设计
现在市场上出售的变频器大多采用不可控整流电源及PWM脉宽调制技术,致使变频器输出电流富含各种高次谐波,属于强电磁干扰源。电磁干扰是通过传导和辐射这两种耦合方式进入PLC控制系统,产生干扰的。因此,消除或减弱干扰的方法针对干扰形成的三项因素,即干扰源、干扰途径和敏感电路,我们采取了以下两方面的措施。
一是消除或降低干扰源的强度。变频器属于强电磁干扰源,PLC的安装尽量远离它们。本例中,PLC和变频器安装在不同的电控柜内。为了减少谐波污染造成的干扰,尽量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二是破坏干扰途径,防止干扰侵入敏感电路。过程通道是PLC的I/O接口与其外围设备进行信息传输的路径,长线传输引入的干扰是主要因素。

网友O:
变频器主回路布线设计:
变频调速起重机起升机构的变频器不论采用直接转矩控制(DTC)方式,还是矢量控制方式,它们都要使用电动机的一些电机常数,而数据的获得是由变频器的参数自检测程序来完成的。如果按常规的导线发热校验选择电机的配线,必然把长距离线路阻抗加入到了参数自检测出的电机数据中,引起变频器的控制精度下降,达不到控制要求。另外,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敷设距离长,则线路压降大,有时产生电机转矩不足。特别是变频器输出频率较低时,其输出电压也低,线路压降所占的比例增大。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线路压降以不超过额定电压的2%为容许值,电机电缆的截面可据此来选择。
由于在变频器的输出布线中存在寄生电容,其容量与电机电缆的长度成正比,电机电缆的寄生电容容量越大,采用PWM控制方式的变频器输出电缆中的漏电流也越大,从而造成变频器的出力不够。所以在门式起重机的布线设计中,应力求减小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

网友O:
控制回路的布线设计:
变频器的控制信号为微弱的电压、电流信号,所以与主回路不同,变频器的输出回路是强电磁干扰源,因此,变频器控制回路的配线不能与变频器主回路配线在同一根铁管或同一配线槽内敷设。为了进一步提高抗干扰效果,本例还采用1.0mm2绝缘屏蔽导线传输PLC与变频器之间的控制信号和起升电动机脉冲编码器的速度反馈信号。绝缘屏蔽导线的接地在变频器侧进行单点接地,使用专用的接地端子。

网友O: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日益显现出优异的控制及调速性能,高效率、易维护等特点,加之它的价格不断下降,使其成为起重机械一种优选的调速方案。但是,要使变频器成功地应用于起重机调速,就必须针对起重机的特点,计算和选择变频器及其外围的辅件,并在安装与布线时采取特殊技术措施,以保证变频调速的起重机安全、可靠地运行。本文提出的变频调速控制方案和设计计算方法已成功应用于我公司给中国一重集团制造的目前我国起吊量最大的门吊——1100t变频调速门式起重机,该门吊已在神华集团的煤液化基地投入正常运行。经过三年多的实际运行证明,PLC控制的变频调速门式起重机,不但线路大为简化,而且各项调速性能均优于传统的绕线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系统,再加上变频器和PLC完善的故障诊断和显示功能,使整个调速系统的可靠性、可维修性得到大幅度提高。

网友T:
有案例吗?lxfauto@126.com谢谢

网友O:
具体的应用案例可参见《变频器世界》2005-7期发表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在1100t门式起重机中的应用》。

网友U:
主起升的变频器选择一定要注意不能和电机一对一的匹配。再有就是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选择也一定要注意。制动电阻的功率和阻值尤其要注意!

网友V:
变频调速是起重机控制的一种发展趋势.

网友W(2007-01-02):
不错,是个内行人,太白山,能把你QQ号,或邮箱告诉我么?我想以后请教你问题.我WWW.ZHAOXUELANG1984@163.COM.    QQ.281292845

网友X:
用PLC控制器控制变频器的调速系统在超重机应用已非常成熟,其的可靠性已很好,特别在大吨位的起重机电气设计中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Y:
大多数老起重机还是接触器继电器,元件的选择是关键,我们常用天水213的,效果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Z:
不错,是个内行人,太白山,能把你QQ号,或邮箱告诉我么?我想以后请教你问题.我WWW.99568353@163.COM.    QQ.99568353

网友AA(2007-04-11):
用PLC控制器控制变频器的调速系统在超重机应用已非常成熟,其的可靠性已很好,特别在大吨位的起重机电气设计中应用非常广泛。
建议使用西门子小型PLC

网友AB:
受益非浅

网友U:
变频器加PLC是不错的选择     只要变频器不加PLC也可以    性能都不错!

网友U:
有些型号的变频器已经推出了   起重专用版本的变频器   如安川G7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的QQ号:59032185

网友AC:
大家好,如果电阻调速抓斗起重机的电气控制原理图请跟给我,谢谢大家了,我的QQ是80008059,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D:
转帖: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04-18/918528.shtml
辽宁铁岭特殊钢厂发生事故 造成32人死亡2人轻伤
2007年04月18日 14: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

  中新网沈阳4月18日电(石岩)记者今日从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获悉,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整体脱落事故,共造成32人死亡,2人轻伤。

  该事故发生在4月18日7时45分左右,装有30吨钢水的钢包在吊运下落至就位处2-3米时,突然滑落,钢水撒出,冲进车间内5米远的一间房屋,造成在屋内正在交接班的32人全部死亡,2名操作工轻伤。

  事故发生后,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骆琳、副省长李佳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由于事故现场钢水温度很高,救援人员目前还无法进行搜救。2名轻伤人员均为自行逃离现场。

  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是经铁岭市批准,于1987年与大连钢厂联建,具有高牌号钢生产能力的冶金企业。企业现有职工650名,工程技术人员42名。(完)

网友AE:
工业安全!中国何时真的能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本来解决安全问题呢?

难!欧洲的机器安全指令也只有10年历史,中国在这方面几乎还是空白,而且中国员工的工伤赔偿和诉讼对于企业和国家而言成本极大地偏低,因而企业和政府都还较为漠视员工的安全利益。路漫漫啊!

网友AF:
优利康在起重行业的运用也很好,性价比很高.

网友AG(2007-05-21):
plc+变频是大势所趋
国外80年代就普及了
宝钢等现代化公司已在实行全变频
其他大中钢厂也紧随起后
只有一些小企业、私人企业还在用什么凸轮控制器

网友AH:
我是专门做起重机电气设计的,我即将要离开的这家公司是专门为各个水电站设计和生产桥机(500T以下),启闭机(600T以下),台车的专业厂家.我在公司是主要负责电气的设计,(我熟悉原始的传统电路控制和现在流行的PLC加变频器控制的控制方式)现在我想找一个适合我的公司.但由于信息闭塞.所以想请各位大侠给我帮帮忙,提供一下这方面的信息,谢谢了.

网友AI(2007-07-28):
哪位同仁有大跨度起重机大车变频控制,具有自动纠偏功能的电气图,急等用!拜托了!hbylcgd@126.com.

网友AJ(2007-09-17):
哪位同仁知道目前履带式吊车控制系统最新情况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AK:
“ 再生能量的处理”是关键技术问题!

网友AJ:
请问目前履带式吊车控制系统主要采用哪些方式

网友AK:
液压控制方式多!

网友AL:
不应当过分夸大变频的作用,当然推广变频技术,强调节能以及调速的宽范围性以及免维护性,变频调速已经逐步垄断起重机传动市场!
请重新认识直流调速的作用,直流调速是鼻祖,在性价比相当情况下,应优先考虑直流调速系统,,对桥式起重机,因钢丝绳倍率已经很高,提升卷筒速度与吊钩组件速度已经成数倍与几时倍的关系,片面强调变频调速在桥式起重机中的无极宽范围特性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在此种倍率特别高的情况下即使电动机采用直接启动冲击方式,实际上过度到吊钩组件的速度冲击已经微不足道!
所以,桥机是不是硬要搞变频调速,在保证可靠性前提下,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应综合性价比考虑!
世界需要的多资多彩!

网友AL:
笔者认为紧凑型桥机系统传动系统可优先考虑到全液压传动设计,特别是国内起重机厂出口到他国情况时,笔者检验过国内一些知名起重机厂家出厂的大型桥机,这些传动都采用电气传动方式(PLC+VVVF),虽然效率较高,但难为了那些搞机械装配设计的工程师,往往传动连杆过度机构搞的很复杂,往往一个机械传动齿轮箱高达六级,体积异常庞大,建议可考虑借鉴潜艇里面的传动技术,采用液压传动方式,在复杂的传动结构,丢两根液压管子过去就行了,从而使得传动机构简洁明了!
当然采用液压方式也有他的不足,如噪音,维护量大,泵常运行等特点,但总的方面也许简化了整个机构,,使得系统紧奏等,,

网友AL:
请更正一个思想,并不一定是路面或场内无规则移动设备才采用全液压传动方式,,对某些固定场所设备,象我说明上述桥机为保持结构紧凑性,在采用全机械电传动装配存在困难或很不经济,或严重影响设备外观工艺的前提下,,采用液压传动就是更好的方案,,任何事情需比较权衡而定,,追求系统总的优化。

网友AM(2007-12-08):
路过
请问下,通常情况下电机需要加电动机保护吗?

网友AM:
支持。受教了,请问下通常情况下,采用变频+PLC做的系统,电动机还需要加上电动机保护装置吗?传统的继电器需要吗?

网友AN(2008-01-25):
小型PLC可能不够用。因为最好将司机室控制器信号,各种极限保护,过流过热保护以及变频器故障信号等都接入PLC,通过程序实现各种逻辑关系,控制变频器档位会使线路简洁,如果能通过网络实现司机室和各电气室的连接更好。建议使用西门子300系列就足够了。

网友AN:
通常情况下电机还是要保护的。建议主回路采用热继和带过流保护的断路器,有些电机本身还装有热敏元件。

网友AO(2008-09-10):
变频器加PLC是不错的选择     只要变频器不加PLC也可以    性能都不错! 我们厂就这样,当然加PLC更好用,只是领导不懂PLC,有点遵循守旧的思想.

网友AP(2008-12-28):
我公司最近要对一台抓斗吊进行变频改造,不知道这方面谁有经验可以交流交流

QQ:435757746

网友AQ(2009-04-07):
我做起重机电气设计已经5年了,PLC加变频器加触摸屏以及现在的加总线通讯的项目也做了很多,总的来说控制方式的改变,其操作和维护性能是提高了一个档次,但是对维护人员的素质也有新的要求。

网友AR(2009-12-16):
芬兰VACON变频在矿井提升和起重行业的口碑不错,有需要相关产品信息和项目案例的请与我联系,我们会全力协助!13910422030 010-62322088-602/603

网友:
偶在山东做过起重机电气设计, 呵呵。 若干年前的事情了, 偶的第一份工作。

感觉起重机这行, 对技术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AS:
专业做变频器能量回馈单元和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  有啥问题的请给咨询QQ:905676314 电话:13554955169

网友AT(2010-05-29):
拜读了各位的精彩发言,谢谢啊

网友AU(2011-08-09):
本人是起重司机,以前我们用的是plc控制的,但有延时,用着不太方便,现在我们改用可控硅的,运行稳定,故障少,维修方便。不妨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