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各位老鸟:怎么选择电磁阀?

楼主(2006-04-26):
本人需要用到电磁阀来控制流路,应该怎么选择?只要求2种状态:开/关.要是流路中通过的是液体,又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可以自己想嘛,看書啊
無非是:考慮壓力,溫度,液体是否腐蝕,電源種類,控制要求等等

网友B:
不知道,你用在那方面,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532-82715856-88

网友C:
你说的不就是两位两通阀就行了吗??流路中的液体也不难啊..020-33858174 曹先生

网友D:
进口的性能不错

网友E:
用两位四同或两位5通
具体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F:
用两位两通的电磁阀就OK了,其他的就看你选型了,无多大关系

网友G:
一些基本参数你需要先了解好,例如流体的工作压力,液体的成分,流量要求,阀体和管路的连接方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