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测密封罐内测固体料方案

楼主(2006-04-26):
现场工况: 密封罐,6~8BAR压力,固体散状料,拌大量灰尘.量程4密.
E+H的FMR250,西门子的R400不要推荐了,还有E+H的重锤FMM也不要推荐了,大家看看还有其他合适方法没有,有的话大家可以合作一下,有钱大家一起赚,有肉大家一起吃.!!呵~~~~~`

网友A:
fmm 现在好像不卖了。
灰尘黏附厉害吗,
不厉害的话,可试试fmp,
电容试过吗,不过我怀疑误差会大点。

楼主:
你提的FMP40倒可以试试,我以前只把它用在测液体的应用上.看资料好象对细小固料也合适.你也做E+H产品的吧.不然不会这么熟悉它的产品.

网友A:
用fmp的话要看灰尘是否黏附厉害,
我推介你用直径6mm的缆式那样的话比较耐磨(最大可受力应该在30kn),或者用杆式,4m好像是杆式的极限。

网友B:
射频电容原理的试过么?

网友A:
我觉得电容可能误差很大

网友B:
为什么 可以讲讲么 ?我是新手

网友C:
我有 VEGA的可以满足你的测量要求 0516-83845092 贾

网友D:
称重试过没有

网友E:
请教为什么LR400不能用?能详细点吗?

网友A:
to 大名丁丁:
贵!

网友F:
楼主 E+H的FMR250,西门子的R400,还有E+H的重锤FMM.都是什么原理啊,,,为什么就不能测了..啊,,

网友A:
to 射频电容料位计:
电容是需要实标的,其实是两点确定一直线,然后经过换算间接测量液位,对于这种工矿,很有可能测不准。
如果工况稳定的话可以试试,不过作为服务人员,调试电容总是麻烦事,这种麻烦以很小的机率会转嫁到客户身上。

网友G:
本人对此事感兴趣留一联系方法如何?

网友H:
射频电容和射频导纳的是肯定不行的,在粉尘比较大的情况下,粉尘的密度是变化的,这样就会导致显示值跳动,尤其是加料的过程中,跳动更是厉害!

网友I(2006-09-08):
为什么重锤不能用?

楼主:
能用,但经过长时间运行后摆钟可能会脱落,卡住主体机器停产.

网友J:
如果不粘杆的话,电容的表测得还是可以的.
如果就是模拟表,那到是老得调.
可以试国外的技术,数字的信号处理方式,
不过温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K:
你可以看看核料位

网友L:
我厂用E+H的电容式料位计很好,测的介质为干燥后的切粒,很准确,且维护量小.此表使用寿命很长.

网友G(2006-10-10):
可使用发明专利产品FCY粉位测量设备,最大特点是在环境恶劣的工况下长期可靠稳定运行.有感兴趣者留下地址送资料.

网友M:
  主要看对测量的精度要求是否高,准备投资多少钱?然后在选择相关仪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