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伺服电机的好坏

楼主(2006-04-26):
今天在公司碰到的事情:一伺服马达单动时正常,自动时驱动器就报警,换一个马达(旧的)还是老样子,最后换上一个全新的马达就OK了,费了好多时间,所以,想问下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直接判断伺服电机的好坏?先谢了

网友A:
有谁知道呀,帮帮忙

网友B(2010-11-28):
伺服电机一般不会损坏,如果有损坏,在单动的时候伺服驱动器就会报警。

网友C(2011-03-09):
检查伺服参数,可能有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