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信号校验仪

楼主(2006-04-26):
HXY-518系列校验仪是功能强大和容易使用的现场校验准器。测量及仿真输出功能
几乎可以测试和校准除压力以外的任何过程参数。仪表的系列化设计,使操作十分简便
专用机壳的选用,使自备电池更换迅速。当进行校准、故障诊断或仪表维护时,HXY-518系列校验仪会助您一臂之力。
※特 点
◆全程数字键设定、无电位器操作,功能齐全。
◆测量定值输出、连续输
◆实现电阻及Pt100、Pt1000、Cu50、Cu100等分度热电阻的输出与测量。
◆K、E、J、T、S、B、R、N等热电偶的输出与测量及冷端补偿,温度显示,
无须查表。
◆过程信号mV、V、mA的测量与仿真。
◆频率(HZ)的测量与仿真。
◆按键模拟粗、中、细调节,正反向连续输出,具有步进、斜坡、保持等功能。
◆ DC24V直流电压源。
◆备由RS232接口、通过PC实现远程控制和仪表超差的适时修正。
◆外形尺寸:290×250×105
◆重量:1.5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