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加电容

楼主(2006-04-26):
电机加电容会不会省电/省多少?启动会不会容易点?《110kw》

网友A:
不会直接省电,只是节省了无功电流在线路,变压器等设备上的损耗,减少了无功电流对配电设备容量的占用,可以提高设备的利用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最好不要和电机直接并接,防止发生自激发电,造成过电压损坏绝缘,最好另加自动控制的电容补偿柜,补偿后力率不宜超过0.95
110KW电机启动一般应空载降压启动,如自耦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
若变压器容量较小线路过长,可能会启动困难,且压降过大影响其他设备.

网友B:
...我一直都只是在上面阅读学习,没能给人发表什么意见,工程师积分太少了....可怜

楼主:
电工学徒:我说的110w是用在30T的球磨机上,由于星形启动不够力,我们只设2秒钟就转三角形了,由于是重载,很难启动,有没有什么办法容易启动点?谢了

网友C:
我说啊,你这个球磨机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定型产品。因为一个定型机型它的功能适配性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说不会存在带不动的问题。否则(一般是)机械上可能存在有问题。如果是改造机型,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那么我建议你使用双速马达,采用双速启动。

楼主:
是定型产品,机械是没问题的,由于进的料沙多(陶瓷厂的),重心偏了,

网友D:
chang 采用变速电动机

网友C:
建议你采用同功率的双速马达,采用双速启动。再不行,也只有加大马达功率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edm在 2006-5-2 20:48:00 发表的内容:
  建议你采用双速马达,采用双速启动。再不行,也只有加大马达功率了。
--------------------------------------------------------------------------------------------

网友C:
呵呵,抱歉没看清楚真是越描越黑。你不是110W,而是110KW。
在这方面,可以试一试改变操作工艺来解决。我在一家饲料厂工作过,饲料制粒机用的是90KW,采用380 V,星/角启动。时常噎死启动不了,后改进操作方式,启动时不进料,启动完后再进料。问题就很少发生。

网友E:
由于电机得电感》大于电阻,因此在单纯用电机运行得情况下,功率因数会小很多,配上电容以后,电路阻抗角会减少,这样就提高了功率因数,省去了不必要得无功功率!

网友E:
至于启动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考虑中间加个液力联轴器,开始启动时,负载不会很大,随着电机转速得增加,负载增加到恒定值!

楼主:
是液力联轴器

网友A:
电工学徒:我说的110kw是用在30T的球磨机上,由于星形启动不够力,我们只设2秒钟就转三角形了,由于是重载,很难启动,有没有什么办法容易启动点?
兄弟:
1.你为什麽会觉得"星形启动不够力"?
请问星形状态时电机是否已经开始转动?
2.为什麽"只设2秒钟就转三角形了"?
有些设备启动时间为一分钟,
你试试延长启动时间看如何(注意观察起动电流).
3.兄弟看的出你不是一个胆小之人
110KW电机不是最大的电机,30T的球磨机也不是最大的球磨机
都是常见设备
4.调整启动时间,启动时测启动电流和电压,电机温度

网友D(2006-05-27):
看看变频电机

网友F:
你的电机是否为线绕电机,一般像球磨机这样的重载设备,都是线绕电机,线绕电机应该配置频敏变阻启动装置,启动时他的机械特性等同于力矩电机的硬特性,当启动完毕后,他的特性右自动转变为异步电机特性,但是,如果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去启动线绕电机,那就是乱弹琴了,肯定无法使用。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G:
呵呵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H:
绕线电机用频敏电阻降低扭锯的,还是用可变电阻器的好,不降扭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