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软水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26):
我公司使用的阿图祖公司的软水控制器,开启阀门的马达出现了转速极慢甚至不转的现象,致使软水器不能正常在生,使锅炉水质不达标。测量线圈电压230V正常,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二?

楼主:
一个电感线圈电压交流220V,里面是一个转子,正常情况下通电转子就运转,开启或关闭发门,现在的情况是电感线圈电压正常,而转子转速极慢,有时又莫名其妙的正常运行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就是电机的问题(开放式样的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这种电机不好,你该换电机,这种制水器就是有这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