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高手:三菱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是怎样对应的?

楼主(2006-04-26):
本人用到一个三菱PLC,其中有X1和X2是接的是NPN的接近开关信号。用手编查看程序并结合机器的电路图得知该二输入点为高速计数器C236和C237的计数点。单从程序是看不出的,请問,X1与C236是默认对应的关系吗?那其它的x点都有对应的计数点吗?谢谢!

网友A:
是的,都有著規定的,具體的你可以查找PLC的使用手冊啊!
還分好幾種情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