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运动控制过程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6-04-26):
我本新人,问一个基本概念问题: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的定义和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严格的说两者不属于同一个级别,就好象你问足球运动和竞技类体育的定义和区别是什么,呵呵,他们的范畴差了很多。
运动控制通常针对机械运动的速度、位移进行控制;
过程控制的对象可以是温度、压力、液面高度,当然也包括速度和位移。。。
呵呵,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哦

网友B:
见解一致!

楼主:
谢谢!
因为经常在一些资料上面看到把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自己不知该如何理解,现在明白些了!

网友C(2010-03-12):
见解相同,想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