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确定减速机型号

楼主(2006-04-27):
我有一组景观风车,重量800KG,直径8米,起动转矩40NM。我在市场上购买了WB100-WD,370W,59减速比的微摆减速机。产品说明书上标明输出扭距为120NM,完全满足我的要求。安装好后工作正常,启动电流3A,很快降到略低于额定电流的1.1A。但几十分钟后就出现异响,关机后再启动就不行了,明显有卡齿的声音。拆机后发现电机轴弯曲,轴承坏损,其他部件无异常。连续几台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排除安装技术原因。电机为370W,4极,型号7124。据我们分析是由于电机轴疲劳扭曲所致。对我们的分析经销商无话可说,只是告诉我们市场上所有这个型号的减速机标的输出扭距都是120NM,我再买一个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据产品说明书上的参数和我的实际负荷决定机型大不可信,我该怎么办?
另:我所购买的减速机是温州的浙江变速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浙凯减变速机。该企业是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企业,中国减速机行业协会成员单位。

网友A:
既然轴承老是损坏,不知有没有校核一下轴向用力和径向力。很有可能是轴向用力或径向力太大造成的。实在不行只能换一个大点的功率。通过查日本住友减速机的样本,0.4KW的,速比是59的输出力矩是122NM,许用径向力是5400N到7610N。如果换成0.55KW的,输出力矩达到145NM,许用径向力可以是5400到9810N。如果国产的不行,可以试试进口的。
www.acepillar.com
MSN:qdxzx@hotmail.com

网友B:
我觉的还是设计问题安全系数低-停车冲击-风载。从新考虑传动机构增大减速机安全系数电机功率。

网友C:
起动转矩40NM……
风车直径是8米呀,转起来外径的线速度有多大?起动转矩的计算肯定没有考虑风载。
开机几十分钟就坏了,那不是“由于电机轴疲劳扭曲所致”,而是过载所致。疲劳总是和时间相关的,不到一定时间就不会是疲劳。

网友D:
赞同老柴夫的说法,实验室计算的启动扭矩,过小。实际使用中,加上风的阻力,其扭矩应该大于实验室计算的启动扭矩。换个大点的实施。

网友E(2006-09-12):
同意两位的说法换一个大一点的

网友F:
在不能完全确定风载时,应当加大电机的安全系数.根据你的情况
应当是过载.

网友G(2006-10-12):
减速机的额定扭矩要大于伺服电机的输出扭矩乘以减速比,再就是法兰盘的大小要合适,不知还有没有什么遗漏,望高手指出。

网友H:
你这个应该主要考虑径向受力,即风车的重力和其它的附加载荷。其实风的因素也是影响的径向力,因为常年风向肯定是轴向的,从而导致侧向弯矩,产生径向力。扭矩肯定够了。

网友I(2008-07-18):
我同意 老柴夫的说法  我们是做台湾减速机的 可以跟东方代换 有需要产品和资料的和我联系QQ273931041    13480873616向先生

网友J: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