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轮子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6-04-27):
伦次变频器报故障OC2
请教高招!!!!!!

网友A:
伦茨修起来很麻烦哦!祝你好运!

网友B:
OC2
是什么故障?

网友C:
OC2常见的是驱动电路故障 驱动上的贴片电容 及逆变模块

网友D:
OC2是接地故障,检查电机是否有接地现象、检查连接电缆是否完好?

网友E:
是82**?配件我有.13793662356

网友F:
如果是82系列的修过好多可以交流。1323799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