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沈阳老宋

楼主(2006-04-27):
我是一个新手,我问了一个可能很奇怪的问题,是关于编码器的工作温度方面的,编码器的工作温度是85度,编码器的孔与电机轴相连接部分的温度大概不能超过多少度才是安全的,我老板问我,我不知怎么回答。

网友A:
很惭愧,不知道。

网友B:
主要是你们的生产环境的温度高吗?

网友C:
不知道.
但是不是可以就把它当成是电机运行所允许的最高温升.

网友D:
既然叫编码器的工作温度了,那么和电机轴相连接部分也包括在内的,难道编码器工作时不是和电机连接吗?考虑和电机轴连接这种直接的金属热传导要比工作环境的空气传导强烈的多,而一般编码器的电子检测器件在70度以上就绝对不用正常使用了,所以电机温度应该在70度以下工作才有可能安全。。。
  你们老板为什么总问你这些问题呢?这个类似的问题你已经有几个贴在问了,呵呵,其实把你们存在的问题说明白,什么工作环境?什么设备?电机为什么会那么高的温度?能不能想法解决电机整个的温度或进行适量冷却去解决问题?难道有人说了在电机轴连接处70度可以,你们就准备让电机工作在70度哦,呵呵,把你们实际问题解决了比问这些数据类的问题要关键的多。
  一己之见有误请见谅并指正哦

网友E:
最近太忙,不好意思,1。其实,各个产品指标是不一样的,就我的经验讲,欧洲指标基本有余地,日本一般不要到极限,中国的就没谱拉。2。确实象凡夫俗子讲的,你到的要做什么。目前工控网上发贴的朋友可能是怕骚扰,都藏头露尾的,这样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讲问题讲清楚比较好

网友F:
老宋 收到信息后速与我联系 那天你给我打完电话 我忘记了你的号码 0411-83013621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