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驱动配置问题

楼主(2006-04-27):
   各位大侠:
    问一下,怎么来配置MBE7.xx驱动呢?是不是
1、启动MBE POWER TOOLS ;
2、配置host文件 ;
3、设置setup。
然后就可以了。

但是我启动了MBE,在数据库中选择MBE驱动器时,ifix3.5提示说无法分配驱动映像表!这是什么意思啊?请大家给我个提示!!我ifix是演示版的。(就是只能用2小时的那种的,和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需要在powertool里把相应的配置文件打开。即打开的目录要对。

网友A(2008-11-11):
确实是这样的,在创建数据库时,需要把相应的POWER TOOLS  打开的,创建通道,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