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我的CX-P5。0怎么安装后,图标没有,在开始-程序菜单里面也没有!

楼主(2006-04-27):
在开始-程序菜单里面也没有!图标没有!
要到硬盘的安装目录里还有!
郁闷!!

网友A:
不是安装的吧,你是拷来的吧?没安装当然没有

网友B:
你这个肯定不是安装,是在别的电脑上拷贝过来的吧,开始菜单和桌面肯定没有图标啦。

网友:
本人有三菱.仿真软件.欧姆龙.仿真软件.西门子.松下.富士.施耐德.软件与资料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
本人在搞工控多年,现有大量有关欧姆龙、西门子、三菱等公司PLC工控软件资料下载,现在共享给大家!
由于服务器空间有限,部分软件没有放在服务器上面,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QQ:36118053
官方网站:
http://9500123.vicp.net/bbs
http://1000ci.vicp.net/bbs
QQ联系:36118053
欧姆龙:
OMRON CX-Programmer 2.0 简体中文
OMRON CX-Programmer 3.0 简体中文
OMRON CX-Programmer 4.0 简体中文
OMRON CX-Programmer 5.0 简体中文浓缩版
OMRON CX-Programmer 5.0 简体中文完整版
OMRON CX-Programmer 6.1 简体中文完整版
OMRON CX-Simulator Ver.1.3 仿真模拟软件
OMRON CX-Simulator Ver.1.5 仿真模拟软件
OMRON CX-one 1.0 简体中文版
OMRON CX-one 1.1 简体中文版
OMRON CX-one 1.1 简体中文版(3CD套装完整版本)
OMRON PLC编程软件 NTST3.3C
OMRON PLC编程软件 SSS for DOS
OMRON PLC编程软件 SYSMAC-CPT
OMRON PLC编程软件 NTST3.3C
OMRON NS-Designer 6.2
OMRON NS-Designer 6.3
西门子:
SIEMENS STEP 7-MicroWIN 3.2
SIEMENS STEP 7-MicroWIN 4.0
SIEMENS S7-Graph_V5.3
SIEMENS Step5 7.23
SIEMENS STEP 7- v5.3 iso
SIEMENS STEP 7- v5.3 iso+SP1+SP2
SIEMENS STEP 7- v5.3 iso+SP1+SP2+SP3
SIEMENS PLC S7-Plcsim 5.0 仿真模拟器软件
SIEMENS PLC S7-Plcsim 5.3 仿真模拟器软件
其他:
Intouch 9.0 英文版
Intouch 9.5 中文版
Wincc flexible 2004 2cd
PCS7
Ifix 3.5
三菱:
GX-Developer7.0 中文版
GX-Developer 8.0 英文版
GX-Simulator 6
三菱全系列plc编程软件(中文版)
GTO
更多软件,请向我们索取!~~QQ联系:36118053

网友C(2007-03-30):
当你安装完成后,应该在程序菜单中找到OMRON 在子菜单中找到打开程序的目标,创建一个快捷方式拖到桌面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先看看你的软件能不能运行,如果能运行就这么用吧.
如果你的软件是安装版的话,就是你没有安装至最后,半路被中断了或是你以为是安装完了结果未安装完,而给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