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PLC通信求助!!!

楼主(2006-04-27):
求助!!!
本人的西门子机型为S7 200 226CN
连上编程电缆后,能识别PLC,上载正常,下载完以后报编译错误。找了很久找不出答案,请各位高手指教。
QQ:78714867

网友A:
编程软件是不是4。0SP3的,且界面已经设置成中文?

网友B:
CN产品的PLC程序必须在中文界面下编辑.下载程序必须满足两条件:
S7-200 CN 必须和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配合使用,并且设置界面语言为“中文”。

网友C:
如果上面說的都沒有問題,那麼就是你的程序有問題了!

网友D:
下载完了还有编译错误!你怎么不在编程的时候就先通过编译呢?建议你不程序先编译一遍,在根据编译中提示的错误的类型和地方去改正错误,在确保你没有任何错误后才能下载到PLC中去!

网友E:
 好在来说的在理。

网友F:
同一好在来的看法!

网友G(2006-12-08):
English was selected for intallation language of my Micro/Win 4.0+SP3."Block version is a newer version and cannot be uploaded"was displayed during trying to upload the program which was edited in Chinese version 4.0+SP3 from CPU 226CN (02.01 build2),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