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一个关于互感器和AEC表的怪问题

楼主(2006-04-27):
本人在做送水泵电控柜的时候用AEC表显示水泵相电流,开泵发现B相电流显示为0,把B、C相接线互换,B相电流仍然显示为0,因此怀疑AEC表有问题,换了块新表上去,电流显示正常。但运行了2天后,B相电流又显示为0了,把B、C相接线互换,B相电流仍然显示为0,接线查过了没问题,B相换了个新的互感器上去,电流又显示正确了。因此,我就糊涂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还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互感器接线不正确?检查!

楼主:
接线是正确的,我查过了啊。所以迷茫啊,不知道咋个事儿

网友B:
互感器有否电流输出?若有电流输出,则是AEC问题。如果你没有万用表的话,我可借你。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互感器有电流输出啊。查过了。换了新的互感器上去AEC有显示啊,证明表也没问题。就是搞不懂怎么回事。也没有断线或者线接不实的情况。

网友C:
互感器S2端子没有接地,使电位产生漂移,表工作不稳定.建议接地.

网友D:
我认为也可能是互感器接地的问题。

楼主:
我接地了啊,绝对接地了。这个接地我还是知道的。

楼主:
长假过后希望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期待中。。。。。。

网友E:
应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F:
楼上说的对,是电流线回路中,有一处接触不良.

楼主(2006-06-06):
有可能吧。那为什么换了一个互感器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