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教关于上位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04-27):
我的上位机是intouch,我现在想将它连入以太网,是不是要加网卡,请问需要那种网卡?
原来他的通信是通过RS485通信的,采用的是modbus协议,是不是也可以加一个modbus至以太网转换器呢?

网友A:
连入以太网?和intouch或者别的组态软件没关系,主要是编程软件和采用相应的模块!
比如使用施耐德 Concept 编程,就要配Quantum以太网模板140NOE77100/01/10/11或者Momentum的以太网模块170........
使用modbus/tcp协议

楼主:
谢谢,我是初学者,所以都不是十分的了解.
你所提到的用Momentum的以太网模块170,他是不是就将modbus协议转换成tcp协议,然后联入以太网呢?

网友B:
1、改通讯协议,MODNET(MODBUS ON TCP/IP);
2、最简单的办法,加RS485-ETHENET转换器!!

网友C(2007-03-08):
我目前手上开发的程序也是INTOUCH 9。5,有机会我们交流下 QQ705862004

网友C:
我这个工程 用的以太网模块 PLC1 PLC2 计算机 HUB 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