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的問題

楼主(2006-04-27):
我公司有一台設備,其伺服控制的軸在連續工作幾個月後會有一次大的跑位現象。這樣就造成了撞車的現象。但奇怪的是,關電後,再重啟就OK。又可以正常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可是幾個月以後還是會跑位撞車。不知道是何問題,是否與干擾有關系。請大家幫助分析一下!

网友A:
  何种伺服?是否采用脉冲方式控制位置和速度?脉冲是何种器件提供?是否与数据溢出有关系?数据能否做周期性复位或置0?
  如果关电后能解决,那么能否连续工作固定时间后断电重启?
  能否将伺服控制的机械和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说明,有可能是程序本身问题。。。

楼主:
伺服放大器采用位置控制模式,編碼器回授。斷電重啟沒有固定的時間周期。程式上沒有問題可以肯定。伺服馬達使用連軸器與絲槓連結。

网友B:
你那个伺服是因为累计误差造成的撞车,建议使用一段时间后清楚一下它的累积误差,日系的伺服可以自己清理,自己设定一下就行。

网友C:
请问你是三菱的cnc吗?
只有在三菱的cnc m64上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软件BUG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CNC是台湾的。不是三菱的。若要清除累积误差一般会采用什么方式?

网友D:
反馈信号质量差,丢了反馈信号

网友E:
在伺服驱动器上查找一下上位机的信号跟反馈信号是否一致

网友F:
"我公司有一台設備,其伺服控制的軸在連續工作幾個月後會有一次大的跑位現象"

几个月有一次大的跑位,会不会是干扰?一般的毛病,通常是逐渐积累的。间隔这么久一次爆发,是不是由于收到周围什么偶发信号的干扰?

网友G:
如果是在一定的周期内,或者你注意一下使用的周期是不是相同!这点很重要,如是则是累计误差造成的可能性较大。如不是则要另外检查外部原因了?例如:软件?干扰?反馈?。。。。。

网友H:
可以尝试在CNC的电源输入端加上滤波器,但是你首先确定跑位是伺服还是CNC的原因,如果是“其伺服控制的軸在連續工作幾個月後會有一次大的跑位現象。”这样的现象应该不是累计误差。

网友H:
使用台湾CNC的模拟轴控制系统,伺服可以采用速度模式,这样的控制方式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