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各位前辈,cp5611+s7300问题。急!!

楼主(2006-04-27):
各位前辈:
我现在需要用cp5611+wincc做主站,下面挂4个s7300做从站,试验阶段我只接了一个300,经过组态后可以通过dp网监控及上下载组态了,可是300cpu的cf灯红色常亮,bf灯闪烁!我的插头都接的是A1B1,终端电阻都在ON上!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盼望各位前辈拔刀相助!!

网友A:
估计是实际总线设备配置和您在软件中的配置不一致。可以在线诊断来快速定位故障点。

楼主:
如火前辈:我若在配置时不把300设为从站,而是选择没有网络,这样的话300就很正常!还有就是5611配置完毕后只是编译通过就行了吗?用不用下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