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楼主(2006-04-27):
你们好!~我是刚学习PLC的一个“菜鸟”我们公司有好几台SIEMENS  S7-200 CPU221/224的PLC,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不能和我的电脑进行通讯。我试了好几次,就是不行啊!~~

网友A:
说得不清楚啊,不能通信可能因为1)设置不对;2)电缆及连接等.提示信息是什么?

网友B:
设置一下通讯参数与PLC要求的是否一致。

楼主(2007-03-18):
我以前有通讯上过啊,我在不知道PLC输入部分本身有DC24V的电源,为了能够调试自己编写的程序,我在PLC的输入端接入了一个DC24V的直流电源,结果呢?我的DC24V外接电源被烧毁,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拆除外部的电源用万用表测量,发现PLC本身就有DC24V的电源,从那以后,我试过好几次都没有通讯成功,也不知道毛病出在那,参数和属性都改了,可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C:
那有可能PLC烧坏了!

网友D:
PLC烧坏了,不用外接24V电源的

网友E:
很有可能是PLC烧坏了

网友F:
可能是外接电源方式不对,将plc部分线路烧坏。

网友G:
肯定是PLC电源部分坏了,其他部分没事,自己拆开来看看,量量5伏有没有短路。

网友H:
PLC 估计报废了

网友I:
串口直接连的?还是USB转的?

网友J:
还是你狠啊,用48V去 烧CPU

网友K:
PLC的部分电路烧了
或者是电脑或者PLC的通信端口在你外接24V电源的时候烧了
你可以换一台带串口通信的电脑试试吧

网友L:
牛,这哥们我喜欢,敢于动手。

楼主(2007-06-20):
事情是这样的啊!我那天外接DC24V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讯的,大概过了2个小时,我编好了程序,上载到PLC上,但是突然跳出通讯错误,我参数一个也没有改,后来我对参数重新设置了一下,还是不行!想请教高手!怎么样才能和PLC重新建立通讯连接!

网友M:
是不是可以将运行开关拨向STOP模式再试试?如果里面有通讯程序,在运行模式下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N:
可能你接线错误,导致PLC电源及相关回路也被烧毁,导致无法通信。
    你检查一下,如果PLC的自带电源被烧毁,而且也无法通信,你还是送修PLC吧...

网友O:
让高手,看一下吧,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200便宜啊

网友P:
可能是烧坏了吧,不能你那样接的了

网友Q:
也不一定,你可以把开关打到STOP位置,在RUN下是不能加载程序的啦,在不就是通讯口烧坏了,加载程序最好是断电在拔通讯线...

网友R:
我可以修

楼主:
那到底是通讯线有问题还是电脑的接口有问题还是PLC的通讯接口有问题啊!谢谢您们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N:
你把错误提示信息贴上来让大家帮你琢磨琢磨...

楼主:
就是通讯超时,请检查地址,波特率和通讯电缆!其他也没有什么信息!以前我通讯还好好的,还调试过好几个自己编的程序!就是从那次给输入口加了DC24V的直流电源后,就通讯不上了!一切参数我都没有更改过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请前辈们赐教!谢谢!

网友S:
看看你的软件版本对不对,现在的PLC和软件都是CN的,原来的不是,用老软件和CN的PLC是通讯不上的即使数据线和设置都没有错误也通讯不上的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软件啊!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00001/STEP_7-MicroWIN_V4_SP4.rar
你看行吗?

网友N:
如果你的PLC是CN的,必须将软件切换为中文编程模式。

楼主:
请教前辈:谁能告诉我怎么和PLC通讯吗?要设定那写参数啊!我以前还通讯上过,可是这次就不行了~!提示信息是:Error:communications time out check the port number ,network adress ,baud rate and the attached cable!
我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的通讯电缆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是原装的,波特率应该也没有问题啊,我用的是COM串口,在设定的时候我还故意把搜索波特率的范围设定为搜索所有波特率,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啊!PLC地址端口设定为默认值2,因此我现在也无计可施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位前辈高手,请你多多指教一二啊!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啊!谢谢了!

网友T:
都一年了还没有解决啊?你在那里?请联系jishufuwuyugong@126.com如果在附近我帮你搞定

楼主:
你好啊!楼上的!我在宁波!我的那台PLC现在不在用了!拿下来了,可是我尝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能通讯,真的是郁闷死了啊!以前还通讯过,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它硬是通讯不上!我想看看有没有关于专门讲SIEMENS  PLC 通讯的书籍!在那个地方可以下载到比较全面的通讯方法,其实我现在是在学PLC,很想把他学好,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学啊!真想拜个师傅!

网友L:
楼上的兄弟,先别学通讯了,先把电工学的基本知识学好再说吧!

网友O:
没有什么通讯说法,
连接好电缆,通就是了,不能通,它总会说是什么原因的啊

楼主:
TO:ZHANGCL
谢谢你的提醒,电工基础和电子技术我都学过了还有电路基础,不知道还要学什么?请你指教!

楼主(2007-08-01):
我现在想起来了,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现在不能通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自己在最后一次连接PLC的时候,可能把system Block的通讯参数改过了,然后下载至PLC中,导致用原来的通讯参数去和PLC通讯不上,请问高手,如果是这样,那我应该怎么做啊,怎么样恢复到出厂设置呢?怎么样才知道自己修改以后的参数呢?谢谢!期待中....

网友U:
哈哈...一定是烧了

网友U:
不可以了...程序不同了,,复不到原来的了..以经给册了~~

网友V:
先确定你的控制器有没有烧坏
然后再从修改参数设置上想办法就容易些

楼主:
控制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就是通讯不上,后来我背上笔记本到另外一台PLC上去通讯,和另外一台PLC还是通讯不上,真是郁闷啊!真是弄不明白啊!我把通讯参数全部设定为Default状态,可就是通讯不上,笔记本和其他公司(LG)的PLC能很好的通讯!期待高手....

楼主:
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真诚期待中.............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我敢肯定是没有烧毁,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小心在更改了系统参数里面的通讯参数,最后和PLC通讯的时候是不是把更改的系统块给下载至PLC了!因此,我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恢复到出厂的设置状态!真诚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Q:
我觉得还是电源烧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W:
我也感觉是烧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PLC 是不能外接 24V 的!!!!

楼主:
不是每台PLC都不需要提供外接DC24V电源的,其实很多都需要提供外接电源,需不需要主要是看PLC的CPU能不能各哦各个板卡提供足够大的功率!
我觉得电源回路没有烧毁,因为后来我拿笔记本去和别的PLC通讯,也是不行啊!当然只是对SIEMENS的了!其他品牌的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是那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啊?真诚期待高手提供参考信息!

网友X:
会不会是设置通讯时间太短啊!看看波特率是否对?

楼主:
波特率设定为搜索全部波特率,以前我设定的是19.2的,但是还是不行啊!波特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 通讯时间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的,通讯电缆应该也没有问题,以前还通讯过!因此,我现在也很郁闷!期待高手解决!有没有在宁波的朋友啊!我在宁波,有通讯高手的话,麻烦来帮我看看吧!

网友Y:
输入端口通人24V电源不会损坏PLC的。如果把24V电源接入供传感器用的输出电源L+,倒是可能烧PLC内部电源。
    通讯不上还有可能:你的PC/PPI电缆是老的6ES7 901-3FB20(或21)-0XA0,你下载了178.5K的速率(可以下载的),再用此电缆通讯就别想通讯得上了! 如果是下载了178.5K的速率,解决问题只有用支持178.5K速率的电缆(对普通用户而言)。我有电缆,如果确实需要,可借给你用。
    想要买原装的,请别买6ES7 901-3FB21-0XA0,它过时了,应用场合有限。

楼主:
致:
老愚者:
非常感谢您的点评,我以前就是用的这根通讯电缆线通讯的,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了啊!我还有一根是PLC原装的通讯电缆,这根电缆是另外一台PLC和PC机连接在一起用的,我拿原装的通讯电缆还是和这台通讯不上啊?真的是很郁闷啊!就是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那个地方啊?还请您多多的指教!我以前通讯的不是原装的那根,而是公司本身有的,也不知道是那来的,可能是买的吧!我用这跟电缆通讯上过,自从外接电源以后,就不行了,后来我就从另外一台PLC上拔下这根原装的通讯电缆试试,还不不能通讯,这根原装通讯电缆的型号是:1P6ES7 901-3BF21-0XA0   E-STAND:1.0
现在很是郁闷啊!不知道怎么办才是!还请楼上的多多指教!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台PLC已经不在用了,我想把它拿来作为自己学习PLC的实机用!

网友Y:
我说的意思你可能没看明白。我说你是不是用老式电缆给PLC下载了178.5K的速率?如果是,你没有办法再用老式电缆{6ES7 901-3FB20(或21)-0XA0}与该PLC通讯了。
   以前用这根电缆可以跟PLC通讯,是因为PLC下载的的是19.2K。如果下载了178.5K,就没办法通讯了。1P6ES7 901-3BF21-0XA0   E-STAND:1.0可以下载178.5K(下载前你的PLC是9.8K或19.2K速率),但不支持178.5K通讯。

网友Z:
问题多多,
------------------------------------------------------
欢迎光临工控之家,总有一个是你想要的www.gkonghome.com

网友Y:
1P6ES7 901-3BF21-0XA0   E-STAND:1.0 不支持178.5K通讯速率!用它误下载了178.5K通讯速率,下载时的速率是PLC上一次下载的速率(9.8K或19.2K速率)。

楼主:
  致:
老愚者:
谢谢你的不吝指教,但是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啊?谢谢你!

楼主:
我以前用的那根来电缆是可以通讯的(在没有外接电源之前)后来就通讯不上了,就是因为不能通讯,我才想到用那根原装的电缆去通讯,可是还是通讯不上啊!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我也不知道以前的那根通讯电缆的波特率是多少,好象是19.2K吧!
  致:
老愚者: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谢谢你的指教!你 的留言,我一直在关注中!

网友Y:
致“一只孤雁”:
   首先声明,我没有使用过V4。0 SP4,不知道它与其它版本有什么不同。过去用过SP3,在SP3界面下用6ES7 901-3BF21-0XA0可以下载178。5K的系统块,但不能通讯。
   现在我使用的是SP5,发现这个问题与SP3有较大的不同:1.用不支持178.5K的6ES7 901-3BF21-0XA0电缆再也不能下载178.5K速率的系统块了,有提示了。   2. 用不支持178.5K的6ES7 901-3BF21-0XA0电缆可以清除178.5K速率的系统块。
   如果是误下载178.5K,安装SP5,试试看能否清除。
  V4.0 SP5 可到西门子网站免费下载,它比SP3好用。

楼主(2007-08-31):
 致:
老愚者:
您好!
非常感谢您一直的支持,对我的疑问一一的解答,
V4.0 SP5 可到西门子网站免费下载,
它的下载地址是????

网友AA:
请将拔码开关5拔为1,其它的拔为0,搜索所有波特率试一下,看能不能收到

网友AA:
我以前也出现过,就这么处理的,后来好用了。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SHTQ:
你好!我试过了你所说的方法,但是我的运气还是没有你那么好!还是不行啊!提示还是检查波特率,端口和通讯电缆!真是郁闷啊!

网友AB(2007-11-12):
把软件语言切换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