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松下MID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6-04-27):
请问各位师傅:松下MID152和MID153变频器在中国电源规范下工作有何区别,可以通用么?

网友A:
松下MID152是单相220V的功率是1.5KW R/T接电源
松下MID153是三相220V的功率是1.5KW R/S/T接电源

楼主:
多谢回复,这个我都知道,我有说明书,我想问的是MID153可否用单相220V电源接在R/T端子上正常工作?
有知道的请指教,先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可以一试保证不会坏的

楼主:
是没坏,但有过流的现象,所以我上来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设置不到位或是存在功率损失。

网友A:
一上电就过流吗???

楼主:
那也不是,偶尔会出现。

网友A:
带多少大电机,应该是1.5KW,电机必须三角形接法....检查负栽....检查电流...

楼主:
多谢新三毛,现在收到的个人认为比较有价值的答复:“M1D153用单相220V电源会在功率上有一定损失,如果变频器电流比实际电机使用电流有一定的余量,是可以使用的;如果变频器满负荷运行,有可能产生过电流。”

网友B(2009-05-22):
我想问一下,有电子档的MID系列说明书,能否给我一份,only198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