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UV的吗?

楼主(2006-04-27):
我公司有一套UV流水线,我刚接手,没有任何资料,请高手讲一讲原里什么的,或要注意的事项,谢谢!

网友A:
  能讲具体点吗,用在什么产品的生产上的

楼主:
用在烤漆方面的,我这台主要是用手机摄像头的镜片镀膜的,就是把镜片先清洗,除尘以后喷上一层UV漆后,经过UV 灯烘烤,这样会提高硬度和耐磨度,可我不知道UV的原理,和相干的东西,哪位能说一说,谢谢!

网友B:
UV = 紫外线

网友C:
UV=ultraviolet,紫外线

网友D:
就是UV灯嘛,它有很强大辐射,所以UV灯亮着的时候千万不要靠近它,或者穿上防辐射的衣服(它有杀精作用哦,小心!!),它是靠紫外线和UV漆(应该就是面漆了)产生反应使表面固化(UV漆没有固化剂的吧),UV灯有它的使用寿命(好像国产的就1000多小时吧)和能量,能量可以用能量测试仪器来测量,能量太高,考出来的就会发黄,太低就考不干!

楼主:
哪位那里有做手机摄像头的镜片镀膜的吗?说说工艺上的要求

网友E:
这个流水线主要是工艺上的问题多点.电气控制很简单的.我有客户专做这玩意儿.  主要是灯管\胶水\空间布置的问题.线速度同产品貌有关,调不好质量不好的